求指教

楼主(2016-05-14):
三毫米铁板长度一米二 卷成圆筒

两面放法兰  穿一根轴  中间会不会变得很厉害

要求圆度误差1-2毫米

如何焊接能避免焊接引起的变形

楼主:
忘了说卷起来的桶 直径1米左右

网友:
这个是肯定没有问题的。只要焊接时注意就可以的

网友:
圆度靠你卷时控制,焊接引起的变形注意就好了。

楼主:
今天搞了一个 报废了

差了快6毫米

网友:
以前公司机加厂帮人做桶,材料3mm,圏出形状后,点焊接缝,再拿到卷圆机上滚,基本上就很圆了。两边的法兰尺寸精度如果好,焊起来肯定不会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