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杆选型计算问题

楼主(2016-05-14):
小弟在看滚珠丝杆选型时有些地方不太明白,动作模式下的使用时间是怎么算来了或者是有具体公式吗?求大神告知

网友A:
前段时间我也看过,A应该是加速时间,B是匀速运动的时间,C是减速时间。加减速的时间应该是由伺服电机的性能决定的,而这个时间的长短应该反映了伺服电机的性能好坏,而为什么选这个时间,我感觉应该是为了满足实际工况的需求

网友B:
加速,匀速,减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速,匀速,减速

我知道是这三种情况,主要是使用时间是怎么算了?还不明白 ,能说说吗  谢谢

网友C:
这个时间书假设时间

网友:
加速时间:电机惯量+物体惯量加速至匀速所需的时间,减速同理。需要考虑摩擦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时间书假设时间

什么意思 没明白 谢谢 hyr00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段时间我也看过,A应该是加速时间,B是匀速运动的时间,C是减速时间。加减速的时间应该是由伺服电机的性 ...

恩 谢谢 风惜烟雨  我在想工作中遇到又该怎么做 比如载荷、螺距、行程都不同时,难道还是选这个时间啊

网友:
时间是按你工作节拍来定的

网友:
根据你自己的动作需求确定的,你设计时指定的,一个行程范围内,那个区间加速,那个区间匀速,那个区间减速,都是你自己指定的,你自己都不知道,别人怎么能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