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悬臂支架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6-05-15):
很好奇,他们是怎么在承受力不同的情况下始终保持平衡的?空载和承受重物后都可以定位在哪,就保持在哪。。。。哪位大大给我讲讲,或者有这方面资料的。。。

网友(2016-09-28):
你可以看看这篇帖子,鸡头稳定系统——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extra=page%3D1
如果三个轴那里使用的仅仅是个轴承的话,没有添加别的限力机构,纯粹就是一个三轴陀螺仪。它不可能挂多重的东西都能定位在那里的。首先,它有三个轴,一个轴负责绕上下方向的Z转动,一个轴负责绕左右方向的X转动,一个轴负责绕前后方向的Y转动,这三根轴是X装在Y上,Y装在Z上,这个是关键,并非一定是这个顺序,但一定是三根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