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型材弯曲校正

楼主(2016-05-15):
买来的铝型材变形了,本来设计的要求是买来的铝型材要是直线,但是现在这根铝型材弯曲了一小段,变形量不大,由于这根铝型材导轨是用于交叉带式分拣机上的机架,所以要保证导轨的直线度,所以先问问各位大侠有没有什么方法可校正弯曲的那一段。

网友A:
既然要保证直线度,重新买吧,又不贵,您说是吗?

网友B:
保证直线度的校直设备,估计可以超过你正在做的设备的价格,所以重买一根才是正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要保证直线度,重新买吧,又不贵,您说是吗?

我们对弯曲那一小段进行了校正,就是把那根铝型材放在龙门刨床的工作台上,对弯曲的那一段加力,持续时间有一天了,卸载力之后用卡尺测量还是没有校正过来,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证直线度的校直设备,估计可以超过你正在做的设备的价格,所以重买一根才是正道

就是想能不能利用起这根弯曲的导轨,节约成本。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可以使用。

网友:
重新买吧!铝型材也不贵

网友:
常用型号,整根6米也才百十块钱,对一台设备九牛一毛而已。。。

网友:
首先,如果想买来的型材做滑轨座,而不对安装面进行二次加工,就买好点的厂出来的型材,不然就最好准备好二次加工,除非你要求不高,变点型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