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星齿轮-损伤信号的检测

楼主(2016-05-15):
最近在做有关行星齿轮箱损伤信号的特征频率的提取,行星齿轮机构里面包含了3个行星齿轮,1个太阳轮,1个内齿轮和1个行星架。其中内齿轮是固定的,行星架与外面一个输入端的直齿轮啮合来驱动行星齿轮,从而驱动太阳轮来输出扭矩。传感器装在内齿轮的外面,在太阳轮上也有传感器,具体机构简图见下图:(各个齿轮的齿数都在上面了)
ring gear=内齿轮
sun gear=太阳轮
planet gear=行星轮
planet carrier=行星架
drive shaft=驱动轴
driven shaft=从动轴
spur gear=和行星架固定在一起旋转的直齿轮
pinion gear=驱动轴上的齿轮

 其中一个行星齿轮上的一颗齿的齿根有一个裂纹(crack),然后输入端的电机速度从0开始加速到一定值。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将这个损伤信号提取出来? 普通齿轮箱那一套方法是不行了,自己也上网看了很多论文,但不是很明白,像TSA(时间平均法),阶次跟踪(order tracking)什么的,以及还有其他什么具体方法,求助各位大侠给俺仔细讲讲方法吧。。。

网友A:
您用的什么传感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用的什么传感器?谢谢

内齿轮上的是Brüel&Kjaer  4394, 太阳轮上的是Brüel&Kjaer 4393

网友B:
你得先明白这个缺陷会激发出什么样的信号,否则就是瞎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得先明白这个缺陷会激发出什么样的信号,否则就是瞎闹

信号如下图所示: 30s 电机从6Hz到18Hz 外载荷40Nm
故障确实很明显,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故障信号的一阶二阶三阶频率找出来,从外形看故障信号外面有一层包络,故障频率的信息应该就包含在里面,但就是不知道如何取出来,大侠这样应该比较清楚了吧

网友B:
没故障的信号时域图有没有呢?

网友B:
另外故障明显是指的零件故障明显,还是故障信号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故障的信号时域图有没有呢?

没故障的应该就是颜色深的哪些信号,故障信号就是颜色浅的那些,现在齿轮箱被那个research的学生搞坏了, 暂时测不了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故障明显是指的零件故障明显,还是故障信号明显?

图上当然是故障信号明显啊

网友B:
从图上看是故障信号的幅值比较大,但是频率似乎比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图上看是故障信号的幅值比较大,但是频率似乎比较低

对 频率不高的

网友B:
是啊,你得分析为什么这个缺陷会导致频率降低,幅值增加,到底频率改变到多少,为什么,幅值是怎么变化,能够理论推导,然后再来看其信号的象是不是和理论一致,而不是在信号中找什么差异或者规律。否则这种故障诊断没有任何意义,都是马后炮。
及时在信号中找规律,也都是基于统计学的,大量的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你得分析为什么这个缺陷会导致频率降低,幅值增加,到底频率改变到多少,为什么,幅值是怎么变化,能 ...

大侠 不是缺陷导致频率降低 是缺陷的频率就是这样的 幅值变化这个图上已经很明显了,然后统计学在这里没有用的,这里要用到信号处理的手段,短时傅里叶,小波变换,时域转角度域变换。

楼主:
@老鹰 能不能麻烦鹰大把这贴同时发到振动的板块去啊

网友:
说老实话,搞故障诊断的很多都是走入歧途。不分析引起信号的机理,只是去搞什么信号处理,缘木求鱼

网友:
行星传动的故障频率比较特殊,存在调制的现象。
这种调制有一种并不是真实的,而是由于观测原因得到的“假调制”。
从LZ的时域图看,存在调制现象,可以频域图上看一下,会有边频产生。
推荐找一下P.D.Smith的经典文章看一下。

网友:
另外这个行星传动理论上的啮合频率,不知LZ计算出来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