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界定轴承承受的是冲击载荷还是非冲击载荷?

楼主(2016-05-16):
如题,就像该版置顶的深度讨论帖子,怎么却界定轴承承受的是冲击载荷,怎么界定是低载荷还是重载荷?有没有具体的数值去界定?

网友:
有冲击就是冲击载荷,没有就不是,机械标准里面有具体的例子。轻重载荷得问厂家,看轴承厂家怎么定的,国内的厂家和进口的界定标准不一样

网友:
冲击载荷的大小很难量化,一般靠经验估计。

网友:
P大,发个电脑角落里翻出来的齿轮冲击载荷,轴承就更复杂了,不同类型的,是选择对付冲击的首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