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olidworks免费的转图工具

楼主(2016-05-16):
各位大神有没有免费的将SOLIDWORKS工程图批量转成DWG,pdf的工具啊,谢谢啦

网友A:
SOLIDWWORKS自带有。TSAK SCHEDULER

网友(点评):
装完之后,没有那个插件?是破解的问题么?

网友B:
你将工程图放到一个文件夹就可以了,类似Excel的sheet!

网友(点评):
呵呵,谢谢大家的认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将工程图放到一个文件夹就可以了,类似Excel的sheet!

2L正解,3L那个没有必要
那样图纸管理起来麻烦
每次要找对应图号的工程图不方便,当然你图纸少就随意

网友:
这样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LIDWWORKS自带有。TSAK SCHEDULER

这个插件在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插件在哪里

网友:
好想学会

网友:
麦迪也能转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