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中的摩擦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16-05-16):
目前遇到个问题,两个相对旋转件之间有垫片,两个相对旋转件中,转动的为齿轮,材料较硬,固定件为铸件,材料相对较软。为了减少摩擦磨损,我在两个件之间增加了个垫片,油润滑,请问各位这个垫片是随着齿轮转动好呢还是固定不动好呢?这个垫片硬度应该比固定件硬,具体硬度应该怎么选择??各位有经验吗?

网友A:
建议和固定件连一起,齿轮相对容易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和固定件连一起,齿轮相对容易更换

目前我们分为两派,和固定件在一起的是一派,也是认为固定件不好更换。其中也有固定件不耐磨的说法。如果垫片不和任何一个件固定的话,就是三者之间相对转动,但是相对转动速度肯定会比固定在某一个件上慢,磨损量会比固定起来小,这个还是需要经验啊。对两种情况进行取舍。

网友:
一定是要加垫片的话,我觉得垫片应该要比齿轮软吧,因为垫片成本应该低些,且容易更换,应当作为耗材
第二个问题,垫片就可以不固定,

网友B:
与比较粗糙的固定在一起,配磨面应尽量光洁

材料用聚四氟乙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比较粗糙的固定在一起,配磨面应尽量光洁

材料用聚四氟乙烯

非金属材料我们也用过,但是因为固定件与运动件之间有时会产生较大的压力,非金属材料不耐磨,并且不清楚非金属与金属之间形成油膜的能力如何。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金属材料我们也用过,但是因为固定件与运动件之间有时会产生较大的压力,非金属材料不耐磨,并且不清楚 ...

不要油,免润滑

现在很多机床将自身的硬面导轨铲了换聚四氟乙烯贴塑导轨,使用寿命反倒增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油,免润滑

现在很多机床将自身的硬面导轨铲了换聚四氟乙烯贴塑导轨,使用寿命反倒增长了

导轨受力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油,免润滑

现在很多机床将自身的硬面导轨铲了换聚四氟乙烯贴塑导轨,使用寿命反倒增长了

我去咨询下他们加工设备的先

网友:
受力的大小与承载面积有关,滑动材料有Pv值限制,你可以查手册确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要油,免润滑

现在很多机床将自身的硬面导轨铲了换聚四氟乙烯贴塑导轨,使用寿命反倒增长了

和贴塑导轨接触的地方是金属还是一样的聚四氟乙烯贴塑呢?

LZ说的问题,用两个聚四氟乙烯垫片进去,再加点油,效果会比较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我们分为两派,和固定件在一起的是一派,也是认为固定件不好更换。其中也有固定件不耐磨的说法。如果 ...

理论上是你说的这样,如果按照你说的应该让垫片的硬度小于固定件的硬度,这样才能实现你说的效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和贴塑导轨接触的地方是金属还是一样的聚四氟乙烯贴塑呢?

LZ说的问题,用两个聚四氟乙烯垫片进去,再加 ...

不要用同种材料做摩擦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要用同种材料做摩擦副

why? 百度了下没找到合适的答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why? 百度了下没找到合适的答案...

同种材料(成分和晶体结构相同)的摩擦副容易发生材料转移,摩擦面紧贴时,材料存在相溶性,容易从一个面转移到另一个面,运动过程中发生粘连、撕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种材料(成分和晶体结构相同)的摩擦副容易发生材料转移,摩擦面紧贴时,材料存在相溶性,容易从一个面转 ...

层主,想请教下,假如接触面积是100平方毫米,两者压力为1KG,两者之间加少许0号黄油润滑.线速度约200mm/每秒.

请问这种情况下,两者材料选什么最耐用,耐磨?

什么几百上千1KG的特殊材料就算啦,金属非金属都无所谓,铁氟龙,PEEK,热处理后再抛光的不锈钢,抛光的65mn弹簧钢片什么的常见材料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层主,想请教下,假如接触面积是100平方毫米,两者压力为1KG,两者之间加少许0号黄油润滑.线速度约200mm/每秒 ...

我没有这样的试验数据

只能凭我自己的工程经验和一些见闻来概要性的谈谈,仅供参考。

1、起重机伸缩臂,伸缩节导向,摩擦副为润滑型MC尼龙(MC尼龙里有二硫化钼) + 抛光碳钢,润滑脂为耐水型锂基脂,室外工作,使用寿命已超过10年。

2、辊道输送线,锥齿轮传动,摩擦对偶件为MC尼龙齿轮 + 45调质齿轮,润滑脂为锂基脂,室内工作,一次加脂,每天工作时间~12小时,超过5年,目前还未再次加脂。

3、机床导轨铲刮后改用贴四氟乙烯胶带导轨,经铲刮配研,未加润滑剂,使用时间超过6年。

igus的试验室常年在做塑料的磨损试验,积累了很多试验数据,拥有庞大的数据库,你可以找他们咨询,他们会给你推荐最适合的应用材料。

网友:
片与软的一侧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