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氢属于热处理吗?

楼主(2016-05-16):
去氢在烘箱中进行,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一种热处理,如回火?

网友:
先看热处理的定义:金属热处理是将金属工件放在一定的介质中加热、保温、冷却,通过改变金属材料表面或内部的组织结构来控制其性能的工艺方法。
按定义来说应该是属于热处理的,但是不是回火啊

网友(点评):
感觉去氢的作用很像回火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