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精密度提升方法之先加工后去整形

楼主(2016-05-16):
此方法可以把产品精密度做到0.01,往时加工的产品余量放的很大,反复做,浪费了时间成本与机器磨损,成型后产品精密度还不一定能达到产品要求。现在我们做的时候产品余量不要太大,开始加工,直到产品成形,即使变形很大也没关系,最后可以把产品去整形工艺,省去了反复加工预防变形的时间成本,跟其他一些相关的成本,从而增加利润。

楼主:
整形前后的对比

两者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联系方式吗?求教
本人Q317378410

13166036883  QQ 453624939   杜  遇到相关问题大家可以相互讨教

楼主:
引用 楼主:
产品挺多,变形几十丝的话,照片显示不明显,既然吧友要求,我挑几件变形大的,给吧友看看。

变形时与整形后

楼主:
这个做到十几丝,最后整形工艺做到平行度0.02

网友B:
能说的具体点吗,怎么整形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说的具体点吗,怎么整形法。

专业的设备,和有经验的老师傅、。

网友D:
对整形方法表示很好奇,而且加工过程中的变形影响怎么解决?矫正后的尺寸变形怎么解决?我们公司也有类似的工序,矫正是用自制的螺杆压力机矫正的,但是对矫正产生的额尺寸变形还是只能听天由命,加工过程中的影响也是无法完全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整形方法表示很好奇,而且加工过程中的变形影响怎么解决?矫正后的尺寸变形怎么解决?我们公司也有类似的 ...

加工后整形首先要确定加工时的尺寸没出问题,只是变形,如果尺寸有偏差,还是工艺出了问题,或者整形的标准没达到。我们这有一家客户采用的这种工艺,每年几万件产品,精密度跟质量都有保证,成本也节省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工后整形首先要确定加工时的尺寸没出问题,只是变形,如果尺寸有偏差,还是工艺出了问题,或者整形的标 ...

你们的孔位置要求一般是多少?我们公司产品精度有很多位置±0.01的,孔径精度H7级别,矫正后很容易出现一侧精度达标,另一侧超标的现象。孔深+0.01-0,矫正后也容易出现局部明显尺寸超差现象。

网友:
按楼主在8#说的条件下使用 ROLL LEVELLER 应该是可以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