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步进电机转速调低扭矩会增大吗

楼主(2016-05-16):
如题

网友:
应该不会吧,因为我觉得实际功率,扭矩都是由负载决定的吧

网友:
步进电机,转矩取决于流过线圈的电流,一般驱动是脉冲电压,考虑到线圈的电感特性,速度低时电流会大一点点。

网友A:
笼统的说都不顶用。
每一款步进电机都有扭矩转速曲线图。

网友:
正常下转速越低步进电机转矩越大的,但是因为它有个起步转矩低和有低频振荡点的情况,所以一般要从起跳频率开始加速,起跳速度一般50r/min到200转之间。

网友:
   是有范围区间的,看曲线图、

网友B:
想要增大扭矩是需要加减速机 的,跟转速的关系不大

网友:
扭矩转速曲线图表示,高转速几乎就没扭矩

网友:
看曲线图

网友:
低速恒扭矩,高速恒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笼统的说都不顶用。
每一款步进电机都有扭矩转速曲线图。

T=9550P/n  在这里不适用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要增大扭矩是需要加减速机 的,跟转速的关系不大

T=9550P/n  在这里不适用了吗?

网友A:
适用
但是N变了,P也可能变,
弱弱的问一下楼主,你是设计电机吗?还是选用?还是对各种厂家给出的转速扭矩曲线图有疑问?

网友B:
引用 楼主:
T=9550P/n  在这里不适用了吗?

你这是设计电机,而不是应用电机,电机的本身扭矩在电机设计的时候已经确定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适用
但是N变了,P也可能变,
弱弱的问一下楼主,你是设计电机吗?还是选用?还是对各种厂家给出的转速扭 ...

我用的步进电机,厂家告诉我转速调低点扭矩也会降低,不太理解所以来问问

网友(点评):
一般不会,降低是因为外部因素,比如摩擦等等可能有增加,可能。以曲线图为准,不必纠结

网友(2022-06-05):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设计电机,而不是应用电机,电机的本身扭矩在电机设计的时候已经确定好了,

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