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攻牙机装扭力过载保护好用吗?

楼主(2016-05-16):
在淘宝上看到说攻牙机装扭力过载保护就不会断丝攻这个好用吗?这种攻牙机能用吗?

楼主:
有谁用过?效果怎样?

网友:
可以,攻丝时要调好扭力,一般不会断丝锥。

网友(2017-12-14):
还好,如果用力过度还是会断丝锥

网友:
可以,有一定效果

网友:
要听声音,听到“咔咔”声就是扭矩超了,攻不下去;
如果丝锥没问题就再调大点扭矩。注意调大了,又攻到底就会断丝锥哟。
注意,这个是消耗品,每次“咔咔”声都是一次磨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