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工作遇到的液压振荡现象

楼主(2016-05-16):
@2266998  液压振荡广泛存在于液压控制系统中,引起液压系统振荡的原因多种多样。比如:1.系统线性部分不满足稳定判据  2.液动力引起的不稳定  3.弹性驱动机构上静摩擦、库伦摩擦力引起的不稳定
          4.上翘增益特性引起的不稳定 (伺服阀开口形状引起,流量增益随阀芯位移增大)  5.液压谐振的过渡阻尼引起的不稳定   6.伺服阀堵塞引起的不稳定(输出值跳动)7.系统混入空气 8.爬行引起的不稳定9.油源引起的不稳定 10.压力阀引起的不稳定 11.安装支撑刚度不够等等。
         抛砖引玉,现以一个简单的实例说明:
         如简图所示传动路线, 斜盘式变量泵(自带高压溢流)→集分流阀→柱塞式定量马达→马达通过皮带传动→带动偏心轴旋转15-25Hz,每根偏心轴带动两副振捣框架,夯击路面(同根轴上两幅振捣框架相位差为180°),振幅可调约8mm。
现象1)正常工作时,工作装置忽快忽慢,转速不连续,有明显间歇,集分流阀两出口软管约每一两秒抖动一下(经测量夯实过的沥青路面平整度不好,起波浪)。
       2)由于工况原因,每天开始工作的前5分钟左右,需要工作装置低速运转约8~10Hz,此时表现为一边快一边慢或一边转一边不转(两工作装置分别在主机的两边)。                             厂内技术专家束手无策;教授老板让集分流阀两出口加单向节流阀(出口节油),现象2有所改善但没能改善现象1;在坛子里自诩液压大牛的主,到现场换让人泵、阀、马达后无果,后业余的把集分流阀两出口跨接的球阀半开半闭,拍教授老板说加单向节流阀效果相当好(施工现场的副总汇报公司客户要求退场)。阿拉接到任务,到另外一施工现场处理同样问题,换上了同型号、弹簧刚度大的集分流阀后现象1基本消除(一年前就跟技术专家和那大牛反应过,换弹簧刚度大的集分流阀,初出茅庐人微言轻),当晚11点教授老板打电话问怎么解决的,如实回答后建议去掉集分流阀、串联两马达,可同时消除两现象,经专家与教授在公司信息平台上一番论战后决定串联,同时改变皮带传动的传动比。八爷说过男人一战成名,这算是阿拉小范围内的一次成名之战,美中不足串联后改变皮带传动比阿拉没想到,可见功夫尚浅(另外一次是机械专业毕业半年,维修行走抱死的悍马压路机;之前抱死后刚花十几万换的内曲线马达+减速机,车间无人再敢动手;折腾三天,垫垫一个低压溢流阀弹簧完事,技术专家又让阿拉扒开马达、减速机检查,压力山大,此后从驱动桥到轮边减速机、泵、马达厂内没有阿拉不敢拆开修的液压件,哈哈)。
      大家可以聊聊工作中遇到过的液压系统振荡现象。

补充内容 (2016-5-16 15:54):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1080 《我的经历:技术人员内讧 》中讥讽的河南学生原形就是阿拉

网友A:
震荡这个东西,其实很复杂,学液压的许多哥们有些处理不了震荡问题,你看他在现场满脑袋汗,上窜下跳,东奔西跑,哈哈,其实他是不懂电气,玩液压,玩到一个水平,必须精通电气,还要精通机械,你完全精通机械,才知道阀口什么特性,你只学液压,是学不懂的,

1,一个东西为什么会震荡,其实就是‘一松一紧’,假如是纯粹刚性体,它还震荡吗? 就不震了,

2,说起来这个‘一松一紧’很简单,但细说,就说不完的因素,跟压力有关,跟体积有关,跟泵有关,跟缸这些执行器件也有关系,再深说,跟管道直径与壁厚都有很大关系,

3,首先是去摸,哪里震了?哪来最大?再看上下游关系,有些明显是泵的问题,有些是油缸有爬行了,有些是系统进气了,有些是管道不合适了,

4,同样一个震荡,你怎么分辨是系统进气引起的油缸爬行,还是油缸先爬行了,之后引起系统震荡了,你玩到这里,敢先开口谈这个,立即,两捆银子就会丢在面前,哈哈,真的,不骗你,

5,再深玩,玩到一个‘基本不允许震荡’的水平,连伺服阀系统都不能用了,因为小流量下,就震荡了,但人家就是要那个性能,银子无所谓,你就只能用高速伺服电机,带瑞士丝杠,再带一个‘允许泄露的油缸’,精确控制平滑性,用泄露控制爬行,再增加一个主动干扰器,消除各种问题,最后,把管道长度内的压力回波给‘处理掉了’,拎他过来看显示器,他就服了,哈哈,帽子就掉地上了,哈哈,俺是不会去捡那个掉地上的帽子的,哈哈,没必要,

 哈哈,到这时,就是你说多少银子就多少,随便开口,一分钱的价都没有敢还的,哈哈,

  这就是玩震荡,人家问俺,你上面的水平是谁啊?俺说,不是洛玛就是诺格,俺就不知道了,反正俺知道比俺强的,还有一大把,哈哈,

网友(点评):
多谢八爷点拨,指引道路!撅屁股干活,埋头读书。

网友(点评):
8爷第5条说的真好,谢谢8爷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震荡这个东西,其实很复杂,学液压的许多哥们有些处理不了震荡问题,你看他在现场满脑袋汗,上窜下跳,东奔 ...

八爷,伺服阀打油,缸快要停的时候,打入的油液就非常少了,优良的减速性能就来源于阀口的精密控制,压力控制,往一密闭的腔里打油,实际是存在泄漏的,打油是为了补偿泄露,将目标控制在一定精度范围内。还有一种,比如一定体积的容腔,泄露了,不给它打油,缩小它的体积,八爷讲讲这个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震荡这个东西,其实很复杂,学液压的许多哥们有些处理不了震荡问题,你看他在现场满脑袋汗,上窜下跳,东奔 ...

第五点就是那个容积控制,碳化硅硬密封,缝隙流动,允许泄露,就不卡了,软密封的话,就是干摩擦,但液体不是刚体,就爬行了

网友:
涨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