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采用整体压铸可行性及寻找供应商

楼主(2016-05-16):
本人最近在做一款产品的设计改良。目前产品采用的方案是:铝合金底座焊接,然后再将各零部件锁在底座上。底座的尺寸为:600mm*500mm*60mm(长宽高)。那么问题来了,由于底座焊接后严重变形,导致底座零件成品率很低,安装孔位精度很难保证。现在打算采用铝合金压铸一体成型,由于本人之前没有设计大型铝合金铸件的经验,想请教下各位社友几个问题,如下:
1、如此大的铝合金铸件可否采用压铸成型?
2、如可以,如何保证其强度和焊接成型件一致?
3、如可以,壁厚和筋位设计成多少最为合适?------------多谢各位了!

网友A:
你要零件结构设计考虑如何分模,其他的开模人员会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零件结构设计考虑如何分模,其他的开模人员会考虑

分模应该是不用担心,这个经验还是有。关键是强度问题,刚才问了一家供应商说是可以做,但是强度不敢保证。这个就郁闷了。做4mm壁厚加筋位能否达到3mm厚挤型的强度,这个要测试的话时间太久,不测试心里又没底。。。。。。

网友(点评):
不管是焊接的,还是压铸的,强度都是你要首先考虑的。铸造的可以更好地设计等强度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