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是否适合负载不断变化的场合?

楼主(2016-05-16):
伺服电机是否适合负载不断变化的场合,即负载扭矩不断变化的场合?为什么?

楼主:
那为什么会出现转动不匀速现象?一抖一抖的

网友:
伺服电机就是干这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会出现转动不匀速现象?一抖一抖的

负载太大了,包括本身的重量以及旋转引起的转动惯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太大了,包括本身的重量以及旋转引起的转动惯量

不是吧,负载太大貌似伺服会报警哦,还有你这句话好像说得不对吧,什么旋转引起的转动惯量,电机转动本身就有转动惯量,转动惯量是一个性能指标,就像一个人的身高或者体重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吧,负载太大貌似伺服会报警哦,还有你这句话好像说得不对吧,什么旋转引起的转动惯量,电机转动本身 ...

过载才报警,负载太大就会报警?没听说过;另外转动惯量,电机本身是有转动惯量,但是你负载的惯量不能忽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载才报警,负载太大就会报警?没听说过;另外转动惯量,电机本身是有转动惯量,但是你负载的惯量不能忽 ...

可以确定负载转动惯量小于电机的额定转动惯量,没有过载

网友:
负载变化频率和幅度会对机械系统寿命和稳定性产生负面影响。加减速机可以降低扰动的幅度和频率。负载扰动大到一定限度,伺服控制器就挂了

网友B:
伺服电机有三种运行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伺服电机有三种运行模式。

哪三种?

网友:
速度

位置

扭矩

还有3中混合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