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旋转提升机构的方法

楼主(2016-05-16):
如图: 将工件抓取后旋转90度,下落放到生产线上.问题:
1\旋转用气缸冲击太大,有别的好办法吗?
2\提升用气缸太长,用什么办法能解决?
  每一循环时间10秒.

网友A:
你这个方案有问题

网友B:
  • 旋转气缸冲击太大:油压缓冲器+气缸速度控制阀调小。10S的节拍我觉得是够的。
  • 提升机构:我没有看明白。看你图中的方案,应该是堆垛上料,如果用气缸提升我觉得有问题呀:气缸只有两个位置,无法实现堆垛上料。如果是我就用电机加丝杆,丝杆要带自锁。或者直接买一个模组。
  • 额外提醒一下:由于你的工件比较重10KG,建议你上下移动的取料气缸用“先导式单向速度控制阀”,以防止突然断气时,由于重物导致气缸下落,有安全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B:
  • 旋转气缸冲击太大:油压缓冲器+气缸速度控制阀调小。10S的节拍我觉得是够的。
  • 提升机构:我没有看 ...

  •  谢谢.机构产是上料,码垛是用丝杆提升机.
    设计的机构是从码垛上将工件取下放置到工作台上.工作台和码垛的高度是一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方案有问题

    请指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