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实现两个薄膜气缸先后顺序动作,纯手动控制

楼主(2016-05-16):
如何:最简单实现两个薄膜气缸顺序动作,1先2后;
越简单越好,要纯气动手动控制的。

网友:
整两个电磁阀,电磁阀上有两个按钮,每个控制一个气缸,手动按按钮就行,简单,想哪个先就哪个先,想间隔多久就间隔多久!

网友(点评):
不要电磁阀,要两个手动阀就好啦!

网友(点评):
我查了网上,涨见识了,只接触过电磁阀,没见过手动阀,谢谢大侠

网友A:
两个气缸 两个电磁阀 一个时间继电器模块 一个电源 加导线若干 一个按键开关。。。  分分钟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气缸 两个电磁阀 一个时间继电器模块 一个电源 加导线若干 一个按键开关。。。  分分钟搞定

额   纯手动。。。手动阀 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像一个阀控制产生顺序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