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15.5*6.8*480mm,厚度0.6mm的小方管中间镀锌

楼主(2016-05-16):
要求表面可以镀上,方管的内部也要镀上,过24h盐雾测试。求高手解答。。。

网友A:
做辅助阳极挂具,15*6的尺寸可以做到

楼主:
版主,但是这个管子长度有40厘米啊,这么长都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辅助阳极挂具,15*6的尺寸可以做到

版主,但是这个管子长度有40厘米啊,这么长都可以吗?

网友(点评):
版主都说可以,还要怀疑就自己找对策去吧!

网友(点评):
可以的,只是要注意辅助阳极不能弯曲,防止弯掉的地方碰到工件导致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