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展开图制图

楼主(2016-05-16):
    我想问下,关于钣金件的展开图和三视图,展开图应该标哪些尺寸,三视图应该标哪些尺寸?是否是三视图标完整尺寸,然后在展开图里标完整尺寸。

网友A:
@LIAOYAO
说过,展开图属于工艺图范畴,不是简单的用三维软件展开个图形那么简单的标注尺寸

网友:
设计的没必要出展开图,做展开图是工艺的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IAOYAO
说过,展开图属于工艺图范畴,不是简单的用三维软件展开个图形那么简单的标注尺寸

钣金件的三视图按照一般零件表示,木有特殊性。

钣金展开图就是个平面图+板厚,板厚用文字注明即可,平面图就是单纯的2D图,能表示清楚或能按图尺寸重绘出就成。

以前的天圆地方要学过才展开得来,现在用3D展开就很方便。

因展开图属于工艺图范畴,若是不了解工艺则3D直接转展开的结果则是仅供参考纯属放屁。例如垂直轧延方向的K值与平行轧延方向的K值就不同,有偏转角度也是不同,一般折弯展开要对K因子掌控在合理的范围,这段若无数据库支持时就只能试做取得数据,并要注明折弯的方式才能录入数据库里备用。

成形展开的难度更高,如有软件里插件可用还好,否则轮廓相差很大也不足为奇。这部分就需要对加工工艺、材料特性都成分掌握才能做得好,否则多次修正势不可免,换一批材料也可能还需要修正轮廓与尺寸,因此常会留余量用后加工来对应。

俺画图时会将直线部与圆弧部分开标注,即在2D图上分很多对应的区块来表达,即使自己算的尺寸不好或不对,钣金厂接到图后也容易针对性去修正,使得展开图是做到“仅供参考”而不会连着“纯属放屁”。

成形展开会牵涉到材料的各向异性的问题,如果不去了解材料肯定就做不好这活,要去读书就更会使人晕头与累人。

总之,展开活是工艺知识加材料知识的综合体,缺少任一项都将做不好。

网友:
这个只要反应出尺寸就好了

网友:
在一家动车配套企业里做钣金展开1年,期间经手上千份图纸。
感觉展开就是一副换汤不换药的地步,只要看了钣金手册后就没有什么的了
在以前公司里最牛逼的就是整形的手艺人了,不是你学几天或者是看点什么书就是可以搞定的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下车间向操作工请教,最好争取机会自己动手做一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钣金件的三视图按照一般零件表示,木有特殊性。

钣金展开图就是个平面图+板厚,板厚用文字注明即可, ...

非常感谢,我用的solidworks·软件,我们是铆焊件,精度要求不高,现在为止,感觉solidworks的展开图还是较准确的。

网友:
虽然SW有钣金展开功能,但是如果不是做钣金工艺的话,没有必要出展开图,没出不会错,让钣金折弯的去计算,但是如果你不懂折弯工艺的话,出个钣金展开还有机会弄错

网友:
三维软件画钣金,多按个按钮就展开了,为什么不加展开图。
普通钣金的尺寸,三视图尺寸标全,展开图标最大轮廓和折弯线尺寸参考。方便估算板料和价格。
三维软件有折弯表,如需精确可以自己研究,直接用展开下料目前没有问题。
普通钣金不需要工艺,激光切转折弯即可。
给出展开图是趋势,电子版图纸给钣金厂直接切割,节约时间,减少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