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移动速度和进给速度计算问题

楼主(2016-05-16):
机床行业经常会接触到两个名词:快速移动速度和进给速度。那么我们选用下面哪个计算是比较合适呢
1.电机额定速度/减速机速比≥进给速度
2.电机额定速度/减速机速比≥快速移动速度
我觉得选用1计算合适,因为电机额定转速是指在额定载荷下工作的转速。这样的话快速移动速度又如何确定呢,和额定转速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
期待师傅指点。

网友:
坐等大师解答。

网友A:
进给速度是加工时保证插补精度的速度,受运动控制系统和数控系统的限制,当然刀具和加工工艺也很关键了,快速移动速度是满足运动部分可能达到的最大速度,受电机、丝杆、导轨等机械部件的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给速度是加工时保证插补精度的速度,受运动控制系统和数控系统的限制,当然刀具和加工工艺也很关键了,快 ...

你好,如果以静龙门铣床X轴设计为例:
要求:X轴最大铣削速度:3000mm/min,X轴负载1000N
          X轴最大空载速度:6000mm/min
X轴丝杠导程:10
简化计算,此处不考虑减速机,那么应该如何确定电机的额定转速呢?
电机的额定转速是300rpm还是应该为600rpm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