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个具有多轴圆弧插补功能的PLC

楼主(2016-05-16):
最好是国产的,目前了解下来是厦门海为,N系列主机自带8路脉冲,可组成4组独立XY伺服滑台独立做圆弧插补动作.可惜扩展模块没有带脉冲功能的.

补充内容 (2016-5-16 21:22):
就走一小段直线再接一段圆弧就OK了

网友A:
直接找运动控制器,然后扩展PLC不是更容易一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找运动控制器,然后扩展PLC不是更容易一些吗??

那个我问了商家,没有刀损补偿功能,就是简单的画个圆弧,没有自动进给,而且12组要12个控制器,600一个(除非是1700以上的两轴数控系统)
海为那个只要3个主机就够了,2400一个.还可以在人机里面加上各种想要的参数,比如第一道圆弧半径,第2刀圆弧半径,精刀的半径,刀补等等,目前打算是3台PLC各配一个人机,(1拖3后面两台很慢,除非选高级的,但是1台高级的比3台普通的还贵....)

网友:
你看一下台达,有一个PLC可以做到

网友(2016-08-16):
多轴运动控制器和PLC的上下位机多好,简单容易控制,多程序还能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