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臀部的座子,有哪些简单的快速成型方法?

楼主(2016-05-16):
最近想做一个臀部的座子,主要是验证舒适度,需要多次更改迭代尝试,手板3D打印太费时间或金钱;不考虑尺寸精度,大体接近模型图纸就行?我现在暂时想用铁丝和石膏糊一个,用木头的话有什么简单的木工小机床适合这种场合的。还有哪些快速粗略成型方法?请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A:
极品技术——:泡沫颗粒适量灌入适当强度、无泄露之塑料袋。抽真空,袋内泡沫颗粒在外界大气压作用下结合半流态,即:不动它,保持形状,施加力,随施力体变形,力撤除后,保持形状。好了,你不是要个舒服的垫子吗?坐上去,找到你最舒服的感觉。填充泡沫颗粒时可同时充入粘接剂,在一定时间内完成作业,等待固化。或者,用石膏降形状固定。方程式赛车的座椅就是用这个技术做的,保证与每个车手的身体形成最佳吻合。路数就是这样,技术细节需要实验决定。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极品技术——:泡沫颗粒适量灌入适当强度、无泄露之塑料袋。抽真空,袋内泡沫颗粒在外界大气压作用下结合半 ...

非常感谢大神指点,长见识了。

网友:
长见识了。膜拜大神。

网友B:
找一桶细沙,一屁股坐上去。。灌上石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找一桶细沙,一屁股坐上去。。灌上石膏

那这样做出来的是个屁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这样做出来的是个屁股啊

再用做出来的屁股再翻一次不就是你要的东东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