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公差和精度等级的尺寸的零件图怎么做工艺

楼主(2016-05-16):
老师给我一个零件图,上面没有未注公差,所有的尺寸也没有上下偏差,这让我怎么做工艺……求助,这种情况下怎么设置公差?

网友:
按你所采用加工方法的经济精度确定

网友:
如果我遇到这样的问题,会按如下步骤:
1.了解零件在装配体中的作用;
2.确定与本零件有装配关系的零件尺寸公差为何;
3.影响零件装配尺寸和其他重要尺寸的表面处理工艺的控制;
4.负责阶段的工艺能力水平;
5.确定最佳性价比公差,然后反馈给装配级客户;
6.得到确认后,开工。

网友:
查看机械手册,图纸在未标注公差的情况下,机械手册里给出各个尺寸的公差范围,还有结合楼上的一起考虑就可以

网友:
一般是按IT11-15级吧,外尺寸按H,内尺寸按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