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轮蜗杆升降机构的传动精度如何计算

楼主(2016-05-16):
各位大神好,请问蜗轮蜗杆升降机构的传动精度(误差)该怎样计算?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可以在课本中找到答案,祝你好运

网友A:
买还是自己做? 买的话商家会告诉你的,自己做就不好说了,各种影响精度的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还是自己做? 买的话商家会告诉你的,自己做就不好说了,各种影响精度的因素.

是自己做的,您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传动的精度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范围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自己做的,您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传动的精度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范围

我没做过哦,我都是直接买现成的,性价比高,自己做不划算.所以那些精度什么的也没什么经验,你百度或者论坛里搜搜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自己做的,您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传动的精度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范围

买会更经济,自己做的话要看机加工

网友:
小弟只是来蹭积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会更经济,自己做的话要看机加工

嗯谢谢,主要是我做的装置的一部分参考蜗轮蜗杆升降机构的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谢谢,主要是我做的装置的一部分参考蜗轮蜗杆升降机构的原理

卖蜗轮蜗杆的他们有些也可以做非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