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M材料区分

楼主(2016-05-16):
目前最常见的MIM用材主要有17-4PH 和 316L 系列不锈钢,最近职员由于粗心混料了,有木有大神知道如何在烧结之前分辨这两种材料?磁性?颜色?或者其他的方法?求高手解读3 W6 a& G4 R4 @8 v

网友(2017-05-12):
烧结前分不了,只有报废,或者烧出了再挑

网友(2017-06-23):
你可以尝试一下用同一温度去烧结,烧结后再去区分,不然你这批料全部废了

网友(2018-02-08):
怎么个混法,是两种材料混成一起。还是材料未混,只是要辨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