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油缸所受外力的问题

楼主(2016-05-17):
假设油缸伸出方向分别有一个静载荷和一个动载荷(两个载荷都是无穷大)。
1.静载荷,那静载荷组的油缸活塞受力应该为活塞缸*压强。那固定油缸的支架(假设油缸前后都有支架固定)所受的力的大小是多少?
2.动载荷,假如动载荷是无穷大,油缸还没回到底的情况是油管爆裂?那假如油缸回到底了,那样是不是变成油缸整体受力无穷大,即油缸的前后支架受力无穷大?

这个问题大概涉及到油缸内外负载的问题,气缸同样存在这个问题。求高手指点。

eddyzhang -1 不知所云

网友:
高手。都无穷大了还有计算意义吗?

网友:
应该有溢流阀吧

网友:
这都能加分?
系统压强等于负载/缸径,支架受力作用力与反作用力。
还无穷大,无穷大油缸不能动。
溢流安全阀你见过哪个液压系统没有。

网友A:
这里的动载荷是指什么?静载荷无穷大又指什么?感觉描述的不是太清楚呢!

网友:
载荷无穷大溢流阀回油。

网友B:
1:无穷大+无穷大=无穷大;2:前后都有支撑时,两个支撑应对应不同方向的载荷,否则构成”过约束“,这个问题在力学上叫”超静定“或”静不定“型问题,需要引入弹性力学理论;3:液压系统在设计中需要有保护机制,所谓”限压阀“,”安全阀“,”泄荷“等等,不会允许所谓的无穷大出现。骨子里,干机械的,离不开数的概念和意识,一个”无穷大“,所有的数都靠边站,相信除少数奇葩,一般干机械的都只能干搓手。

网友:
直接压崩溃,还计算什么

楼主:
描述不清楚么?我这里只是单纯说受力的问题,液压系统的可以不管。
无穷大只是一个概念。好吧,拿一个例子,例如125的油缸,125油缸再5Mpa的工况下输出推力,假设我这个油缸顶着墙(静载荷),那这时我油缸受到的压力应该就是5Mpa下产生的压力6T,而这个压力是油缸的内力,即油管内所受压力,而油缸整体(即油缸的前后固定座)所受的力又是多少?

同样是125油缸在5Mpa工况下,假设这个油缸被一个动载荷推着(例如一个同样是5Mpa的150油缸):
一、125的油缸行程还没到位,那样125的假如有卸荷阀才能卸荷,125被推到底。那假如没卸荷阀呢,会怎样?同样的,我关心的是油缸整体(即油缸的前后固定座)所受的力是多少。
二、125的油缸行程到位,125被推到底。会怎样?同样的,油缸整体(即油缸的前后固定座)所受的力是多少。

我感觉是发错地方,因为这里只是想讨论油缸整体受力的问题,而不是液压系统的问题。我说一下:
1.大家说无穷大就没有计算意义,我想问,哪里没意义了?无穷大只是一个概念,实际上我们也做不出无穷大的负载。
2.支架受力等于作用力与反作用力,这个是力学基础吧,当然也是这个问题的关键。油缸气缸的推力与负载的关系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但是油缸气缸的推力跟油缸支架就不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关系了,所以这个问题的点也就在于——油缸支架的作用力是谁?
3.关于说油缸前后支架同时安装是否出现过定位的问题,这个我真没考虑过,因为标准油缸的标准安装方式(油缸厂家标配选择)里面就有LA和LB这两种前后脚座固定的方式,我一直认为这是合理的安装方式。。真没考虑过过定位的问题。
4.我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标准油缸的各种安装方式允许受力大小均小于该缸径油缸正常输出压力的问题而有疑问的。例如125油缸,假如是后耳环安装方式,耳环的销只有35(标准型,轻型,7Mpa以下工况),假如支架所受压力等于油缸输出压力,那样销早就断了。

所以这就是我的疑问的出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无穷大+无穷大=无穷大;2:前后都有支撑时,两个支撑应对应不同方向的载荷,否则构成”过约束“,这个问 ...

我重新回复了问题,你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动载荷是指什么?静载荷无穷大又指什么?感觉描述的不是太清楚呢!

我重新描述了以下,你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描述不清楚么?我这里只是单纯说受力的问题,液压系统的可以不管。
无穷大只是一个概念。好吧,拿一个例子 ...

你的力学课需要回炉了。
关于油缸或气缸的具体工程问题有几点可说:标配的安装定位方式绝对不可能出现过定位现象,如果你出图订制,画了个过定位的结构,负责人的厂家都会指出问题,提醒你修改的,如果你自己坚持,厂家会告诉你这样做的后果,这个后果要你签字画押,自己承担责任。最大输出力是整个系统最弱环节的承载除以安全系数后给出的数值,安全系数肯定是大于1的,所以你觉得输出力小是合理的。
关于力学问题,最好你自己翻翻书,再将整个系统分解为单独的受力体,逐个画受力分析图。
如: 将油缸作为整体考虑,载荷作用于活塞杆头部(严格约定:力的作用线与活塞杆轴线重合,不考虑其他情况),油缸整体处于平衡状态,其所受合力为零,现实中有两种情况:一、法兰型、耳轴型、耳环型、球头型、安装面与轴线重合的底座型的安装方式,反作用力合力与载荷的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作用在一条直线上,换句话说:载荷通过油缸的传递,作用于油缸安装面上;二、安装面与轴线不重合的底座型,反作用力是底座安装面所受到的摩擦力,该力与载荷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但不在同一直线上,所以对油缸产生一个力矩,这个力矩等于载荷乘以轴线至安装面的距离,该力矩由安装螺钉产生的压紧力与前后安装面距离形成的力矩平衡。

再说油缸内,活塞杆受到的载荷由活塞工作面受到的液体压力平衡,将缸内液压油作为一个刚体看待,其将来自活塞工作面的载荷传递给缸体底部,最后,缸体底部受到的这个力与安装面上的力平衡……

够讲两个课时了,回去自己看书、复习、练习吧。

网友:
很少用液压,学习一下

网友:
油缸固定座受的力等于油压乘以作用面积,假定负载很大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力学课需要回炉了。
关于油缸或气缸的具体工程问题有几点可说:标配的安装定位方式绝对不可能出现过 ...

你说的我都懂,但是你看看这几张图片吧。

这两个都是标配的前后脚座安装方式,这两个安装方式都过定位?你说的过定位只是想耳环型那种不能前后定位吧。也许几个问题让你误会我说耳环型的再加上前支架,但实际上我的说的前后支座是这种。

至于你说的受力分析,我也知道,但对于气缸油缸来说,不能单纯把气缸油缸看作整体吧。例如耳环型的安装方式。

这个是耳环型,我就问,125油缸,当我再5Mpa压力时推动一个静止的东西(例如墙),那我的耳环座,销受的力是多大?这个就是我的问题了。

网友B:
LA,LB型:安装面与机座安装面是面接触,约束三个自由度——Z向移动,绕X轴旋转,绕Y轴旋转,没有其他约束了。所以这个安装按严格的定义来说是欠定位,沿X轴、Y轴的移动和绕Z轴的旋转都没有约束。你在看螺钉孔的直径LD,比螺钉公称尺寸大1mm,显然,安装时是将缸放在安装面上,调整好位置后拧紧螺钉实施压紧,螺钉压紧力在安装面上产生的摩擦力才是载荷的反作用力。所以我说:标准安装方式不可能过定位。当然如果深入推敲,说安装面不平呢?那么自然,一部分贴合,另一部分要么分离,要么发生变形,产生附加力。这是工艺要解决的问题,在标准允许的公差范围内,不作为主要问题考虑(并不是说问题不存在)。当你把油缸简化成一个整体时,油缸对墙一个作用力,墙就对油缸一个反作用力,油缸受到墙的反作用力而处于平衡状态——即合力为零,当然必须还有另外一个与墙对油缸的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作用在同一直线上了力,这个力在哪里?当然在另一个与油缸接触并发生作用的地方,也就是油缸的安装部位,是法兰也行,是耳轴、耳环也行……

YIF
多谢几天来的回答~

网友:
[quite]这个是耳环型,我就问,125油缸,当我再5Mpa压力时推动一个静止的东西(例如墙),那我的耳环座,销受的力是多大?这个就是我的问题了。[/quite]
6吨

楼主:
引用 网友B:
LA,LB型:安装面与机座安装面是面接触,约束三个自由度——Z向移动,绕X轴旋转,绕Y轴旋转,没有其他约束 ...

我知道我之前哪里想错了,其实那个受力分析我也知道,但是我计算出来标配的耳环座的销受力达不到油缸最大输出时的剪切强度,然后问了一个液压工程师,他解析是油缸支座受力不等于油缸的外负载,因为那个是油缸的内力。。。所以听得我云里雾里。。。现在重新看一下,之前算剪切强度算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