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的剪切应力如何计算

楼主(2016-05-17):
各位大神,
计算材料的剪切应力时,需用剪切应力是按照0.6-0.8倍的屈服强度计算,还是按照教科书上的特别小的值计算?
举例说明:Q235屈服强度235Mpa,剪切应力应为为235*0.6=141Mpa, 可是按照教科书计算轴的剪切时,Q235的需用剪切应力[τ】只有12-20Mpa,
还有A值应该怎么选?两者相差太大的。

网友:
仔细再看看吧,力是和面积有关的,力的单位是什么?

网友:
许用和实际之间有个安全系数的。比如汽车额定载货量和实际被压垮的载货量之间有数倍的关系,很正常

网友A:
前面的剪切应力是静载状态下的,后面轴的许用剪切应力是在动载下的疲劳剪切应力,当然比前面的要小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的剪切应力是静载状态下的,后面轴的许用剪切应力是在动载下的疲劳剪切应力,当然比前面的要小得多

恩我明白了

网友:
记得有文献表示
根据第四强度理论,纯剪切时的等效应力是根三倍的切应力。假如屈服视为失效,即根三倍的切应力等于屈服强度。
然后可能再考虑个安全系数。
比如我焊缝校核的时候,Q235失效我一般按110兆帕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