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弹簧压缩变形问题

楼主(2016-05-17):
各位专家,我进行一个机械零件设计时,涉及到一个压缩弹簧,中径40,弹簧材料直径4mm,查询手册确定导杆与外筒的外径与内径分别是32与48mm。
问题:1、弹簧压缩其内外径变形量有这么大吗?我想将其内径加大,外径缩小,可不可以?
          2、弹簧压缩真实的变形情况如何?
等待各位专家的指导。

网友:
可以,中径最大不能超过44,不然会蹭上。建议你按照手册推荐得选,或者直接跟有设计能力的弹簧厂沟通从头设计。

网友:
问题:
1、弹簧压缩其内外径变形量有这么大吗? 基本不会有
1.1、我想将其内径加大,外径缩小,可不可以? 如果你会计算,在改变线径后还可以满足工况
 2、弹簧压缩真实的变形情况如何?要分宏观与微观来讨论,宏观需要自由长于压缩量,微观就自己看书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