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学里看汽车上坡品你小小数学情杯!

楼主(2016-05-17):
这题难点应该是在解那个曲率半径上!!你说呢!有兴趣可以做下,写上你的过程或者思路都可以!

补充内容 (2016-5-18 11:26):
答案补充:at=-2.59 an=0.955 (这才是正解)

网友A:
用微分方程算出来跟答案有6%的差距

网友(点评):
积分有后,-20/3怎么来的?

网友(点评):
解题的思路可能有点问题!

网友(点评):
你的ds是怎么表示的?

网友(点评):
还是十分感谢你的回复,你可以拉些朋友一起聊聊!

网友(点评):
还差法向加速度没求??

楼主:
人气太少自己顶一个!

楼主:
增加点人气好吗!

网友A:
速度是位移的导数,v就等于ds/dt,(ds/dt=sqrt [ (dx/dt)^2 + (dy/dt)^2 ] ),加速度是速度的导数a=dv/dt  , -20/3=-1/0.15,这个纯粹是积分知识了了,大侠如果这个都没看懂的话,真的要补补高数了,我这只是用微分方程的一种解法,当然还有其他的解法

网友:
由于y'<<1,所以求其半径时可以直接忽略分母中的那个根号的内容。其曲率约为y''。不必求B处x的大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微分方程算出来跟答案有6%的差距

这才是标准答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速度是位移的导数,v就等于ds/dt,(ds/dt=sqrt [ (dx/dt)^2 + (dy/dt)^2 ] ),加速度是速度的导数a=dv/dt ...

大侠,我觉得这里求的不仅是切向加速度,还有法向加速度。总加速度为两者平方和开根号。

网友(点评):
莫非他没求法向加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是位移的导数,v就等于ds/dt,(ds/dt=sqrt [ (dx/dt)^2 + (dy/dt)^2 ] ),加速度是速度的导数a=dv/dt ...

V=(25-0.15s) ds/dt=v ds/v=dt
所以dv/dt=dv/ds*v=-0.15*(25-0.15s)
dv/dt还是没求出来的?
请问我这么写有没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侠,我觉得这里求的不仅是切向加速度,还有法向加速度。总加速度为两者平方和开根号。

V=(25-0.15s) ds/dt=v ds/v=dt
所以dv/dt=dv/ds*v=-0.15*(25-0.15s)
dv/dt还是没求出来的?
请问我这么写有没有错?
dv/dt如何等于-20/3?

网友B:
求切向加速度可对给的曲率公式求导,得到为-0.15*v,再带入v&s,就是其切向加速度,

网友(点评):
dv/dt=dv/ds*v=-0.15*(25-0.15s) 可是dv/dt=? 没得到-1/0.15

网友(点评):
2楼的-20/3我还是没求到,你可以写写过程吗?

网友(点评):
因为V里面有个S,所以我导不出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切向加速度可对给的曲率公式求导,得到为-0.15*v,再带入v&s,就是其切向加速度,

at=dv/dt=-0.15•ds/dt=-0.15•v=-0.15•(25-0.15s),把s带入数值可求得。

网友C:
出差,晚上整理了一下, 您看看呗。
只是根据大家的一点意见综合的,没啥稀奇的了。

这里有推导过程:
http://luoshenmingde.blog.163.com/blog/static/10852056620140452657901/

编个excel计算式,把已知条件代进去,反复试验当x=49.969时,s=51.4999042

睡觉。。。。

网友(点评):
真有点想跟你混的冲动!太有才太有心!今天我又出题了!告诉你一下!

网友(点评):
付出快乐,自然有更多快乐吧!我很喜欢应用数学的!好比这种题目!我收集了好多!正好找人陪着玩!希望你多多来客串下!应该会有意外的开心!题目我都精心选一遍再上!

网友(点评):
那个指导看得蛮爽的!!谢谢你!

网友(点评):
是推导看得蛮爽!

网友(点评):
谢谢您青睐,俺怕是能力已经到顶了,跟不上您。。。

网友(点评):
还不是给你解决了!就没到顶嘛!互相学习!你的搜索能力真不一般,你搜到的资料帮了我大忙了!

网友(点评):
我擅长搜题,你擅长搜资料,互相配合讨论!真的玩得很开心!没有你的资料我就只能把y'看成很小的数忽略掉!结果就不太精确了!

网友(点评):
今天出的题太浅你就看看好了!我都有点不好意思!

网友(点评):
如果愿意能力是可以一次比一次玩得开心,何必在乎到不到顶!开心了就不愿意到顶啦!往后多多来客串下! 感谢不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微分方程算出来跟答案有6%的差距

利用solidworks计算弧长        @ 风浪韵  @动静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差,晚上整理了一下, 您看看呗。
只是根据大家的一点意见综合的,没啥稀奇的了。

对你的X值进行了作图验算!作图解法虽然方便,手算也会就更好!
偶尔来个数学渣渣的方法!

网友(点评):
还是比较喜欢你的手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