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制图求知

楼主(2016-05-17):
如果, 哪位大侠告诉我 两端 固定顶尖装夹符号旁边的 数字2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
限制的自由度个数

网友:
同意上一位说法。

网友:
限制的自由度数,机械工艺手册有详细解释。

网友A:
两端限制自由度,这个肯定是车削件,两端顶着车的

网友(2016-09-11):
引用 网友A:
两端限制自由度,这个肯定是车削件,两端顶着车的

两端顶着怎么传递动力,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