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olidworks画滚珠丝杠螺母副,螺母中的滚珠怎么与螺母装配?

楼主(2016-05-17):
使用Solidworks画滚珠丝杠螺母副,螺母中的滚珠怎么与螺母装配?,,求大神

网友:
围观大神解答。。。画过丝杠螺母,但都是表示一下。。。没画过这么细

网友: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NTI3NTY5Ng==&mid=403111733&idx=1&sn=d203654f48ae73ada38c81b7250dd7dd&scene=0#wechat_redirect
上面链接里面有详细介绍。可以去看看。

网友(2022-01-07):
没干过,可以试试利用草图装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