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的工作寿命,请教

楼主(2016-05-17):
现在设计一款机器,要用到29个气缸,每个气缸每小时工作3000次,每天工作至少10个小时,经常20个小时,现在担心的就是气缸的使用寿命问题,从而造成机器的不稳定。请各位前辈赐教!

网友A:
一千万次的气缸不是难事,一年修一次

网友:
看气缸质量,还有行程要短,越短寿命越好,还有就是你安装问题,装的憋劲的话,FESTO的给你都用不了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千万次的气缸不是难事,一年修一次

价格估计不便宜哦

网友B:
频率那么快用凸轮和连杆代替会更好!

网友:
1s动作一次?为什么不用其它的动力啊?再好的气缸顶不住这么整啊

网友:
制袋机上的冲孔气缸,每分钟近两百次动作,好像也很少听说有坏的呢

网友C:
现有气缸很难保证你的工作要求,建议换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率那么快用凸轮和连杆代替会更好!

网友:
几乎每秒工作一次,频率太高了,相当于气缸一个动作只有0.5S,建议不要采用气缸,采用电机带东棘轮或者凸轮机构

网友:
1...S?
29个,气源跟噪音处理,成本也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有气缸很难保证你的工作要求,建议换结构

SMC的客服说,他们的气缸可以工作2亿次,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咨询生产厂家,让他推荐满足你使用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