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不锈钢断丝锥问题

楼主(2016-05-17):
最近生产遇到个问题,希望有经验的大佬指点一下!两款产品加工不绣钢M2的螺纹,还有一款纯铁M2螺纹,设备马扎克加工中心,刚性攻牙,螺旋丝锥,盲孔,攻牙深度7mm,不绣钢攻牙转速800.纯铁转速1200,底孔1.65,排除原因,孔垂直度没问题,底孔没问题!打孔深度OK.加工结果全部断丝锥,丝锥加工到底部断了!求大佬问,出点意见,出个方法!或者改挤牙,或者加一个伸缩攻牙器!等等办法。。。。。。

网友:
先端丝锥试下

网友:
分两次攻,头攻未及底,二攻及底。

网友:
不锈钢都敢用这么高的速度攻牙?

网友:
  M2牙距0.4    你的转速800,你计算一下,每秒丝锥的运动距离是多少.    再说,转速要调成没转进给的,不锈钢800,太快了  ,丝锥不断才怪

网友:
攻牙深度超过丝锥的2.5倍径 很容易断  特别是小丝锥,选用深孔专用的丝锥或挤压丝锥试试。

网友:
你好!我们是RVX丝锥生产厂家,根据你的问题,现在给你2个解决方案。1:建议跟换挤压丝锥攻牙,因为不锈钢延展性较好,切削难度大2:缩短螺旋槽丝锥刃部长度,减小丝锥所承受的扭矩,以降低丝锥折断概率。如有问题可加qq:124751999

网友A:
你好!根据你的问题,现在给你2个解决方案。1:建议跟换挤压丝锥攻牙,因为不锈钢延展性较好,切削难度大2:缩短螺旋槽丝锥刃部长度,减小丝锥所承受的扭矩,以降低丝锥折断概率。

网友:
速度给得太快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根据你的问题,现在给你2个解决方案。1:建议跟换挤压丝锥攻牙,因为不锈钢延展性较好,切削难度大2 ...

网友:
孔攻的比较深,孔深达到三倍径以上最好退下屑再攻。另外,换种切削液试一下吧,有一种专门攻不锈钢的切削液,非常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