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结构怎么建立理论模型

楼主(2016-05-17):
如题,简单分析一个梁,板理论模型都好建立,但是一个装配体,一个结构怎么建立理论模型呢?请大侠们解惑@2266998

网友:
任何一个设备,除去飞的,水里跑的,车载的,都要建立在基础之上的,

你去找大型热带飞剪或者宽厚板的大矫直机,或者双边滚切剪,把这些东西的图摆桌子上,看这些东西的受力是如何传递过来的,这些东西都是最初建立理论模型,再受力模型,逐步玩到结构的,这些东西我都玩过了,完整玩过,就是花时间,其它没有任何窍门,玩一个模型,2个月,包括理论计算,再论证,下面坐一大堆专家,提意见,

早年是那个专家要是看上这套模型了,可以再找更大的老板,给‘要去’,就变成他的了,哈哈,现在的年轻人是无法理解这些的,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大侠,单个梁,板零件有理论模型,但是整个装配体理论模型怎么建立啊,用叠加法吗?

网友(点评):
大侠,整个装配体结构是不是无法建立理论模型啊,书上的都是单个梁杆

网友A:
整体是一样的啊,一个零件一个零件的受力,叠加到一起,看整体效果,

128,135米的冷床,好多段轴,上面有几十吨载荷,200吨结构重量,2点八秒要运转一个循环,怎么启动,怎么刹车? 每段轴的变形,都计算好了,总公司来专家,坐下面听你讲,

就是一个部分,一个部分往起加,成为整体设备模型,模型通过了,才能画图啊,以前没有的东西,600吨,面积128x12 ,你敢贸然画图吗,你参考什么啊,理论依据是什么啊,

总体模型就是你最后设计与画图的理论依据阿

网友(点评):
焊接件,螺栓连接件,大致也类似,同样原理,把受力传导过来,分配刚度,螺栓件,分配摩擦力,传导出去,进行上面一级受力分析,

网友(点评):
八爷在分析的时候用力流吗,最近看书,发现这个方法挺好的

网友(点评):
这个真没玩过。求大侠多讲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
这不是结构力学要研究的吗

网友:
跟帖学习,越来越发现力学要学的很深才能搞机械

网友:
不规则形状,并没有非常好的连续理论模型。所以一般就用有限元方法来计算。

网友:
你应该找本力学数系统的看看

网友(2016-07-14):
引用 网友A:
整体是一样的啊,一个零件一个零件的受力,叠加到一起,看整体效果,

128,135米的冷床,好多段轴,上面 ...

都是牛逼的任务啊,受教了

网友:
原来大型机械是这样分析的。。望尘莫及的

网友(2016-11-04):
我觉得解决问题最好是具体一点的好。

网友(2019-03-19):
机械萌新,跟帖学习

网友:
结构式设备的基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