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铣键槽工装求建议

楼主(2016-05-17):
         这段时间一直在设计这个铣键槽工装,做完了公司副总说一次装夹4根轴太少了,最好能多点,现在还在构思新的结构,各位大神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意见,还请赐教。

网友:
设计得很不错了

网友A:
1、将层叠结构继续扩展

2、改用液性塑料夹具

网友(点评):
确实,这个每装夹一次拧螺丝要半天,换成液压的或者其他快速换装的更能快捷,如果继续扩展的话关键是你的工作台面有多大

网友B:
我建议楼主最好对轴向限位 不然你在铣键槽的时候会有移动

网友C:
用什么设备来加工键槽?

网友D:
这样装夹浪费太多时间,最好改用快速锁紧装置

网友:
设计的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建议楼主最好对轴向限位 不然你在铣键槽的时候会有移动

有定位的,靠轴肩和V块端面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装夹浪费太多时间,最好改用快速锁紧装置

恩     虽然也是这么想      但是没有设计过液压和气压工装,不会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将层叠结构继续扩展

2、改用液性塑料夹具

大侠指的是压紧部分的材料都用液性塑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什么设备来加工键槽?

加工中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指的是压紧部分的材料都用液性塑料吗

只是均压部分使用液性塑料,它就是个液压连通器。就算工件出现尺寸偏差,也能保证每个压头都能压紧,每个压紧点的压力一致。

其它部分和常规压紧类似,可以用气动液压驱动压紧,也可以用螺纹压紧。

网友:
手动确实太费时费劲了 楼主改气动最好

网友E:
楼主
哪家公司,好像是专业做轴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哪家公司,好像是专业做轴的呢

我在福建   你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在福建   你呢

无锡
你们是不是做的电机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锡
你们是不是做的电机轴?

不是,做水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