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齿轮的简单问题求助~

楼主(2016-05-17):
图中齿轮对 左边的齿轮两个齿轮如何连接的 就是齿轮中间哪两个圆圈是什么  最好有大神给个图解释下 求助~

网友:
我的理解,那是那个孔的截面吧,就像筋的剖视图画法。这个大齿轮是拼出来的。

网友:
可能是销钉,这是一种消隙结构

网友:
    感觉像双片齿轮错齿间隙消除机构。那个可能是拉簧吧。

网友:
双齿轮错齿消息机构。

网友:
双片齿轮错齿间隙消除机构。弹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