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内涨式夹具供应商

楼主(2016-05-17):
       如题,我们想加工此零件, 做一个内涨式的夹具 ,用于撑孔 ∮72, 最好北京地区的,不过其他地区的也可以。来我们这一看应该就能明白。所需要的图纸我这里都有, 只求速度。 要求在下个月10号之前能拿出东西来的。感兴趣的大侠们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如果能够合作成功,以后机会也不会少的。
       见下图我们采用碟簧拉杆以及油缸控制夹盘的放松与夹紧。从图中可以看出,在自然状态下,由于碟簧的作用,拉杆向右用力, 这个卡盘 只能夹零件外圆,而不能撑内孔,但是上边提到零件,由于我们设计要求,需要撑内孔干,所以就需要这么一套夹具。

       下边一张图是我之前做别的一个别的东西但是意思是这个意思, 因为我们要求, 在自由状态下,零件处于被撑的状态, 这个样才能进行加工。 另个红色的零件之间用弹簧链接,当自由状态下,碟簧是拉杆连着里边的这个内锥向右运动, 这样就能达到撑孔的目的。然后在松开的时候只需要油缸一给力把拉杆往前一推就好。 原理是这么个原理。 只是我们由于没有材料,当然也不是专业的, 另外时间还挺紧 ,所以想找人帮忙做。

大概就是这么个过程。。

补充内容 (2016-5-17 17:19):

网友:
地标:深圳,发具体图纸、数量来报价。 QQ:407097730

网友(点评):
大侠, 图纸现在没有, 我只有一个结构的设想, 见上边的帖子 我已经更新了, 看看你们能做不。 时间有点紧 下月10号 要看到东西, 量现在也不大, 只是先试试, 是给生产线上配的。

网友(点评):
你的意思是,根据你的思路来设计并生产?

网友(点评):
其实 也不一定, 能够实现用我们现在有主轴撑孔就行。 如果你有更好的办法 而且有现货 那是最好不过了。 另外 我上班不能上QQ 你看你能不能留个微信或者电话什么的 我给你打个电话。

网友(点评):
你也是搞加工的,我们也是做加工的。这个我问下吧,看师傅他们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点评):
话是这么说 我自己做也能做的出来,但是精度问题,所用的设备,以及做这些用的材料什么的,以及热处理, 感觉时间很紧。所以想找个专业的做这个的。我们也比较放心。

网友(点评):
这个夹具我们也是无能为力了,要找专业的厂家了,可以联系你们的机床厂家问问,看他们有没有好的方案。 主要是需要机械工程师来设计,加工问题都不大的。 我们没有这样的人才。

网友(点评):
哦 那也谢谢你。其实我是不知道 那弹簧片的材料,以及加工的设备吧。设计这个不难的。我思路都有了。你们能加工? 时间大概是多长时间啊?

网友(点评):
有思路可以出图,这样我们也好评估

网友:
不确定B基准是哪个,不过你这个工件用软爪精车一刀应该也能保证,做专用内涨夹具,只要重复装夹,一般都会有0.02左右的误差出现,跟软爪效果不会差太多。
不知道楼主在北京哪个方位?

网友(点评):
我在密云呢,主要是我们机床只能夹, 不能撑,所以要夹具。

网友:
要多少?

网友(点评):
现在要两个

网友:
这个东西很简单,刚给客户做了类似的东西,车床上装一个液压卡盘,卡爪上装一个软爪,用软爪撑住你这个零件的内孔,然后来加工,速度很快的。

网友(点评):
谢谢您 ,但这个卡盘装夹的话定位精度是不是不好啊?我们最后一道工序撑内孔,然后精车两端外圆和端面

网友(点评):
定位精度怎么会有问题呢?软爪装上去之后装在车床上把夹持面精车一下,你去看一下数控车,数控车做批量件的话都是这玩意,这玩意一个装夹效率快,精度也高

网友(点评):
恩 , 或者你可以给我发下, 你这卡盘的结构图吗, 按照我们机床的主轴,可以实现自由状态 撑孔, 油缸给力松开吗? 第二个图 油缸在右边,它只能推拉杆。是拉杆向左运动。我又想 wjm19830120@163.com

网友(点评):
这个结构图我没有,这个市场上有成熟产品,你可以去查一下,液压卡盘

楼主:
结构就是个这, 灰白色是零件, 灰色是主轴,黑色的是碟簧拉杆。其实主要是我不清楚褐色弹簧套的材料,还有弹性设定,请专业的大神给个回复啊。或者说谁能做也告诉我下, 谈好价钱,你先下料。具体图纸我随后到都可以 。主要是时间挺紧的。。

这样正常状态下, 黑色连杆在碟簧作用下,向后拉,这样工件就撑紧了, 需要卸零件时主轴后端油缸给力推拉杆。 褐色弹性套就恢复它的自然状态,工件就能取下了。

个人认为此结构难点是褐色的弹簧套, 材料感觉可以 65Mn, 胀开范围我认为0-1mm 就好,  不知是否可行。 有能做的吗, 报个价 给我。

楼主:
老司机们 快来个人啊

网友A:
今天问问我们设计确认下具体。目前用的多的是油缸动作后涨紧,这样跟你的要求一样。你的夹紧时碟簧给力,松开油缸给个力平衡,应该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问问我们设计确认下具体。目前用的多的是油缸动作后涨紧,这样跟你的要求一样。你的夹紧时碟簧给力,松 ...

恩 , 道理是这样。如果可以的话 你留个邮箱。 我吧相关东西发给你。帮我看看, 尽快出个方案。 不过需要提的是由于我们 用的比较急 要求20天左右能拿到东西。 最晚不超过25天吧, 要是再晚了 就没有要的必要了。 希望大侠能理解!

网友A:
448510234@qq.com  周期赶紧也得20天制作。

网友(点评):
大侠 告诉我个手机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周期赶紧也得20天制作。

东西给您发过去了, 您帮忙看看 然后给我回个电话, 13810015235.

网友B:
预算多少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预算多少钱啊

不瞒老兄,问了几家供应商价格在 25000人以上,老板觉得贵, 就叫我自己设计了。下图是模型图纸已经在生产了。。。。

对于这个结构,请大侠们帮忙看看。有什么不合理或者不对的地方请帮忙指出来。 我再改进。 谢谢了。

网友(2016-08-26):
引用 楼主:
不瞒老兄,问了几家供应商价格在 25000人以上,老板觉得贵, 就叫我自己设计了。下图是模型图纸已经在生 ...

试用的结果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