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经过感应淬火或渗碳淬火后强度怎么变化?

楼主(2016-05-17):
求问材料经过感应淬火或渗碳淬火后强度怎么变化?例如40Cr标准调质后屈服强度785Mpa,抗拉强度980Mpa,如果是个轴类,采用该材质,经过渗碳淬火或者感应淬火后,强度能增加多少?能否达到两倍?

网友:
强度不会有太大变化,感应淬火和渗碳淬火都只是增加材料表面硬度而已

网友:
个人理解,坛友勿喷:
1.中碳钢应该没有渗碳的,如果为了提高强度,应该采用中频淬火,为了提高耐磨性,采用高频淬火
2.40Cr中频价格和性能都不如20CrMnTi渗碳淬火好
3.至于强度,首先要看你的棒料直径是多少,我记得40Cr调质深度可能25mm,再中频的话,强度应该达不到两倍

网友:
不同材料不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