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输送线的问题

楼主(2016-05-17):
做一条PVC输送线,长6米,宽800mm。负载可以忽略不计。要求每次走固定的行程900mm,然后停止,等其它工序完成后,继续走900mm行程,依次循环动作。我的设计方案是:
1、输送线两边使用40X80的铝型材固定,
2、使用86步进电机、用联轴器联接。
3、主从动滚轮直径60mm。
请各位大神帮忙指点下其中的不足之处,谢谢!

补充内容 (2016-5-18 09:25):
补充:
1、输送线速度800mm/s,也就是电机转速300r/min,
2、输送线走1s,停3s。

网友A:
86电机力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86电机力够不够?

我也在担心这个问题,我是在想不用传感器的情况下实现定行程的运动

网友:
惯量,扭矩,速度综合考虑下!

楼主:
我算了下,主从动滚轮直径越小,所需惯量、扭矩越小,是不是对的?把主从动滚轮直径减我45mm就够了

网友B:
不好回答,没有数据

网友B:
负载怎么能忽略?还有传输的速度,都影响电机选型

网友C:
86步进电机

大概相当于普通电机的400W,还真悬。当然还得看速度了。

或者,也可以做这样的结构:拨叉。

工序完成后放入拨叉内,拨叉移动后又回来继续。一个气缸,两个导轨就可以了。

网友:
一个900mm行程的周期是几天啊?停半天走几天减半天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86步进电机

大概相当于普通电机的400W,还真悬。当然还得看速度了。

拔叉结构不适合整体方案,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怎么能忽略?还有传输的速度,都影响电机选型

请看补充内容,负载忽略不计是指输送线上运送的工件质量很轻,类似纸张

楼主:
引用 网友C:
86步进电机

大概相当于普通电机的400W,还真悬。当然还得看速度了。

拔叉结构不适合整体方案,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回答,没有数据

请问还需要什么数据,可以帮我回答,我提供,有些我也一下想不到

楼主:
引用 楼主:
拔叉结构不适合整体方案,谢谢你的建议

回错楼了,呵呵,速度请看补充内容,谢谢

网友A:
800的速度,800的宽度,6M长,用86步进电机肯定不够力,而且只有1S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0的速度,800的宽度,6M长,用86步进电机肯定不够力,而且只有1S的时间。

用什么电机可以,谢谢

网友:
速度是不是有点快了

网友:
我是进来看看的

网友:
步进定位可能不准,建议换成集成式的伺服,另外6M长的平皮带建议中间增加防跑偏肋

网友:
周长12m一上宽800mm的皮带自重也不少了吧。再加上主从辊、托轮什么的,再加上上面的工件(即使再轻,多了也是分量啊),惯性也不小了吧。

1秒钟内完成启停。。。

另外,启动的摩擦阻力。。。

我是担心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