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泵吸油减弱分析

楼主(2016-05-17):
齿轮泵入口接入十五米长的软管从另一邮箱吸油(邮箱与泵等平面),齿轮泵刚启动时候,还能吸油,过一分钟左右感觉没有刚开始吸油那么厉害,明显减弱不少,这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
看一下吸了一下软管是不是变扁了。

楼主:
没有变扁,里面是带钢丝的

网友:
管路太长,超出泵的有效吸程

楼主:
为什么刚启动时候,吸油能力很强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刚启动时候,吸油能力很强了?谢谢

开始时吸管内流体速度0,延程阻力小——畅。流速升延程阻力升——阻。吸管还是短阔为好。

楼主:
开始时吸管内流体速度0,延程阻力小——畅。流速升延程阻力升——阻。吸管还是短阔为好。师傅您好,麻烦能否详细解释下,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始时吸管内流体速度0,延程阻力小——畅。流速升延程阻力升——阻。吸管还是短阔为好。师傅您好,麻烦 ...

意思就是这段管路压降太大了

楼主:
麻烦再请教下,压降是由那一因素导致呢?谢谢

网友:
进油管连接处检查有没有漏气

楼主:
管路不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