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UG里执行了抽取所有在工作视图中的曲线命令,该如何撤销

楼主(2016-05-17):
如题,在UG里执行了抽取所有在工作视图中的曲线命令,要如何撤销这个命令,请大神们教教如何撤销这个命令,我用这个命令已经画了孔这类的了,现在画完了要如何撤销而不影响我作的这些孔啊,急求!!!!

楼主:
急求

网友(点评):
做螺纹孔不用抽取啊

网友A:
你抽取它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抽取它干啥?

抽取了体的曲线做螺纹孔这些了

网友A:
筛选曲线,恇选都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筛选曲线,恇选都删除

就是说得把我刚刚发的图中曲线深色曲线都删了??

网友(点评):
对,UG有个筛选的功能,在左上角,选择曲线,在恇选,就能删除+

楼主:
引用 楼主:
急求

因为我有些是装配上去的,然后现在得打孔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说得把我刚刚发的图中曲线深色曲线都删了??

我去试试看行不

楼主:
引用 楼主:
急求

没找到筛选命令,,,能具体告诉下吗

网友B:
引用的对象删了会有问题,隐藏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的对象删了会有问题,隐藏就行了

刚刚我去把抽取的线全部删了,然后重新抽取了一次把它放到一个专门的图层去,不要显示时直接就关了它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找到筛选命令,,,能具体告诉下吗

我自己已经解决了,把抽取的线全挨个删了,然后我重新做了一遍,把抽取的曲线单独放在一个层,不要时直接关了图层就可以了,成功解决了麻烦,最后还是谢谢大神的前面的指导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