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一对齿轮能否正确啮合?

楼主(2016-05-17):
       最近来了一套外来图纸,要求按图加工,可是发现图纸中有一对配对的齿轮参数有问题,于是联系用户的设计想和其沟通,可是对方答曰:“那个是我们请外面人设计的,我也不是很清楚呀。”
       这对齿轮参数如下:
       齿轮1    模数m=4,齿数z1=18,压力角=20度,直齿,变位系数=0.261
       齿轮2    模数m=4,齿数z2=45,压力角=20度,直齿,变为系数=-0.2
       中心距a=126
       那么,问题来了,若按俩齿轮参数计算,中心距a=126.2423;若按中心距126计算,由齿轮1配齿轮2,齿轮2的变位系数=-0.261,明显与图纸存在差异。后来又想,是不是客户的图纸上的齿轮也能正确啮合,可是又不会计算呀。请教了几个老师傅,只有一个人能头头是道的讲出客户的提供的图纸的齿轮是能够正确啮合的,其他基本表示不清楚,不敢妄下结论。
       所以来社区了,想请社区里的专家们指点:
       1、这对齿轮能不能正确啮合?如果能正确啮合,考虑发热,会不会出现干涉的情况?
       2、给定一对齿轮,如何判断其能否正确啮合?

       笔者水平有限,如有错误,敬请指正,谢谢!
       补充一下,下班回来发现邮箱的图纸错误的,又去单位取了一趟,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图中删除了公司名称和图号等无关信息,详见下图。

网友A:
要看公法线长度是否和变位系数相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公法线长度是否和变位系数相符。

它的公法线长度和变为系数也对不上,能系统的说一下吗?

网友(点评):
公法线的上偏差控制最小侧隙,实际上加工的时候,也是反映到变位系数上了。靠公法线公差来回避这么大的中心距变动,太不靠谱了。

网友:
大侠,应该只是标准中心距和安装中心距的区别吧。所谓的正传动 。
手上没有表,用excel算了算,
啮合角:20.3度。满足无侧隙啮合。

网友:
是不是斜齿轮?

网友:
在中心距126至128之间,这两个齿轮都是能够啮合的。渐开线齿轮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对中心距不是很敏感。当然中心距不同,虽然传动比不变,但啮合的平稳性就不同了。

网友(点评):
标准中心距和角变位,能混到一起?楼主没有给出弦齿厚及其上偏差,或者公法线及其上偏差。结论还不好说,但这设计肯定是要打屁股的。

网友(点评):
如果第二个齿轮的变位系数为-0.261,那么这两个齿轮就是标准的无侧隙啮合。但是渐开线齿轮在非标准中心距的情况下也不是不可以啮合。其他人又不知道工况,说不定人家这么设计说不定更符合实际工况。

网友(点评):
中心距可以拉开一点,但不能缩。缩了就憋死了。。。

网友(点评):
你肯定没自己好好手算过侧隙,算过侧隙,就懂了变位系数、中心距以及齿厚之间的关系了

网友:
把图纸发上来,大家看。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明天晚上回来补图纸

网友:
我的观点:LZ的这对齿轮完全有可能正确啮合,这个问题的关键参数其实LZ还没给出来,即齿厚的偏差及公差。
下面说下我的理由,还是一直强调的观点,学知识不要停留在表面,要学到本质。
具体到这个问题,安装中心距比设计中心距小,会导致侧隙减小,进而有可能会导致干涉,这个共识相信大家都不否认。但是真正会不会发生干涉,主要判断依据还要看中心距变化导致侧隙减小的程度,对于间隙来讲这个减小程度是否足以导致干涉。
对LZ的参数我计算了一下,事实上在齿轮精度等级为7级,齿厚公差系列为25时,只要齿厚偏差在a-c系列(DIN标准),这对齿轮就能不干涉正常啮合。

网友(点评):
学知识不要停留在表面,要学到本质。这话好!不过,你下面这些回复,似乎离本质还有一点点距离。

网友(点评):
从你的回复看,似乎你没有完整理解DIN3960和DIN3967

网友(点评):
哈哈,怎么个没有理解?不妨直说,武断下结论算怎么一回事?

网友(点评):
很简单,能不能啮合,数据说话。

网友(点评):
离本质的距离是什么,本人洗耳恭听,哈哈

网友B:
下面贴上计算结果。下图为参数输入界面。

下图为齿厚偏差为c系列时的计算结果。

下图为齿厚偏差为a系列时的计算结果。

以a系列计算结果进行说明,周向侧隙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0.4154mm和0.5346mm、顶隙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0.5707mm和0.7343mm。
设计中心距为126.2423mm,安装中心距为126mm,中心距减小0.2423mm,导致周向侧隙减小0.1764mm,与侧隙值比完全能实现正常啮合。

网友:
上下嘴唇一碰,就给人扣帽子,不是君子所为。
到底能不能啮合,数据说话。
你倒是分析分析呢?@海鹏.G

网友(点评):
基本几何计算,先于精度设计。我画齿轮,也是先安DIN3960算基本几何数据。然后才是精度设计。再说了,侧隙计算本质是DIN3967的附录。

网友(点评):
几何计算先于精度设计没有问题,这是正常惯用思路。现在我们讨论的是这个具体情况能不能啮合。这么给你说吧,要是我设计,我也不会这么设计。但你不能否认这个设计可以啮合。

网友(点评):
中心距可分,只能加大不能减小的说法,我是没看到过。只能说加大出现的多,减小有干涉可能出现的少。

网友(点评):
你既然提到了DIN,我当然就认为你是按DIN来算。有问题吗?你把DIN3967完整看完,再论,好吗?

网友(点评):
从你计算那个界面截图,是可以看出来你怎么计算的。

网友(点评):
你看完那个DIN3967的附录,你就知道我说什么了

网友(点评):
你怎么知道我没看完?请简单回答我下面四个问题。

网友(点评):
那个保证温升和良好润滑,才是侧隙存在的意义。那个经验公式什么情况下用不得,才是你该关心的。

网友(点评):
侧隙变化了,润滑性能肯定会受一定影响,但影响多大,致不致命,这是另外一个问题。现在我们就讨论能不能啮合?

网友(点评):
能不能啮合,那是个表面问题,不是本质。你不是喜欢谈本质吗?

网友(点评):
侧隙的意义,就是DIN3967的附录。

网友(点评):
两方面原因才会有侧隙,一是为了适应制造精度,二是为了满足温升、润滑、弹性等物理条件。侧隙不应该拿来对付凑配中心距。为了对付箱体中心距误差,才是他其中一个用处。

网友(点评):
我的观点很明确,正常设计不会这么去做。但具体到这个设计,啮合没问题。不要在那偷换概念。

网友(点评):
在你在这帖子发表“专家高见”之前,我就在某层点评里说过,齿厚及上偏差未给出,还不能下结论。你眼睛估计又长头顶,没看见。

网友:
这和参照的哪个标准没有本质关系,你参照国标结果也是一样的。别耍嘴皮子,把数据贴出来再说。
谁说渐开线的中心距可分性,只能加大不能减小了?
@海鹏.G

网友(点评):
你看了我前面断断续续的回复和点评没?很细致了,基础问题,理解问题,套你的话,时间宝贵没空长篇大论。

网友:
别偏离话题,简单回答。@海鹏.G
1 这对齿轮能不能正常啮合?
2 通过选择齿厚上偏差能不能规避中心距变化(0.2423mm)?
3 中心距可分特性是不是说的只能加大,不能减小?
4 最后问一个,中心距减小0.2423mm,导致侧隙的减少量你会不会算?怎么算的?

网友(点评):
第一个问题,我在前面别人楼层,说清楚了。

网友(点评):
第二个问题,理论上可行。但回你一个问题,齿厚怎么保证出来的?

网友(点评):
第三个问题,几何计算先于精度设计。正传动角变位混搭标准中心距,行家一般不这么干,闹笑话。

网友(点评):
第四个问题,不用回答。显而易见。

网友(点评):
哈哈,既然你这么回答,已无讨论必要。我前边很明确说了,正常设计不会这么干。但这个能正常啮合你要否认,我也没办法,好自为之吧。

网友(点评):
我否定的是,不应该有这样的设计。至于能不能啮合,我前面没说清楚?我对你的质疑,是你没有捉到本质。谁让你那个计算把你暴露了呢?

网友(点评):
抓到本质,就不会先选齿厚偏差再计算侧隙。抓到本质,就该是先计算修正侧隙再确定齿厚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面贴上计算结果。下图为参数输入界面。

前辈,请问这是什么软件,我一般用kisssoft计算

网友(点评):
应该是VB自己编的程序

网友:
20CrMnMo芯部硬度怎么做到35-42HRC?

网友(点评):
技术要求不错了,能达到那要求,厂家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大齿轮,看下图
变位系数要小于-0.50,公法线才符合你图纸的要求
我画这个齿型,没有按刀具验算齿顶 ...

跨齿数应该是5,图纸是不对的

网友(点评):
还有其它问题,要好好确认一下

网友(点评):
跨齿数其实倒不要命,影响个精度罢了。

网友D:
齿轮正确拟合条件:模数相等,压力角相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齿轮正确拟合条件:模数相等,压力角相等

这个没错,只是认识不够深,当时发帖的时候就想说这样回答不算,后来想想算了。

楼主(2016-08-24):
引用 网友E:
路过看看

瞎看啥呢,还是指教指教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瞎看啥呢,还是指教指教比较好。

我才疏学浅  伟哥威武  角度変位的东西  推荐日本 仙波正庄的齿轮变位看看

网友:
作为搞齿轮的,吐槽几句吧。
" u7 S7 R7 m P C q8 }先抛开具体数据来说,楼主的图纸还是比较规范的。
美中不足就是没有标齿根圆直径,或者参数表中加上齿根高系数或顶隙系数都可以。
再有就是最好把齿根圆角也标上,这个给设计刀具的作参考,专业的齿轮图纸有必要。
4 K: H" j+ O W( p参数表最后一栏,“啮合起始点半径”?,一般应该是“渐开线起始圆直径”吧。
5 C m
再看具体参数。
7 d; a# R |0 e/ a) F中心距126±0.031是没问题的,符合常理,两张图纸都标的一样,应该不会错。
小齿轮,基本没什么问题。
 E8 J. P K大齿轮,就不敢恭维了,个人认为出图的人肯定不是这套齿轮的原设计者,齿轮设计者绝不会把变位系数和中心距搞矛盾,所以应该是出图的人把变位系数-0.261错写成-0.2了。为什么说变位系数写错了,因为它不但跟中心距有矛盾,还和公法线有矛盾。
根据两齿轮的公法线可以得出齿轮副法向侧隙0.696-0.813之间,虽说有点偏大,但也是允许的,可能是设计者根据使用需要选择了这么大的侧隙。
大齿轮参数表最后一栏的啮合起始点半径138.047,这参数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直径吧太小、半径吧太大,真晕。
" w) w6 M& ` v0 ~+ y大齿轮的齿顶圆直径186.4又是按-0.2的变位系数计算的,真为这位出图者抄出四不像心塞。

最后回答楼主问题:这对齿轮按图纸所注公法线加工,按中心距126装配,是能正确啮合的。当然渐开线起始圆直径要分别磨到68.11和173.72以下,不会发生干涉。如果大载荷下工作产生变形和发热,可以考虑齿轮修形,那就需要楼主沉下心来仔细研究和积累了。
 P a; Q, Q b/ c+ T* J

网友F(2016-10-13):
以前都没有注意到,这么深人的细节,用的都是标准齿轮,今天涨见识,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以前都没有注意到,这么深人的细节,用的都是标准齿轮,今天涨见识,谢谢各位大虾!

就是这个变位系数,转的有点头晕,查了概念也没搞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