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脂润滑的铜套油槽问题

楼主(2016-05-17):
      在机械设计板块里发表了这个关于“油脂润滑的铜套油槽”的问题,结果大部分人都对此嗤之以鼻。我是才申请帐号来这个论坛的,可能是发错了板块吧,于是换到这个板块来问问。同时也想问问大家,这个论坛是不是牛人特多还是装X的人特多。既然是论坛,那就是讨论的地方,对于别人的提问何必装得那么“XX”——回答一句“还是去多看看书”或“还要多读书”就闪人。如果你知道,何不告诉提问的人呢?非要嗤之一声才舒服?
       言归正传。
       油脂润滑的铜套的油槽是设计成圆弧形的好还是直线夹角型的好?如是圆弧形的一般来说油槽尺寸怎么定?同理若是直线夹角型的呢?
       油槽做成轴向的直油槽,拉通与不拉通有什么却别?
PS:机械手册中“整体轴套尺寸(JB/ZQ4613-1997)”表中有相关设计尺寸,但这个表里规定的尺寸与我看到的诸多实物相差很远啊。

网友A:
1.问个问题圆弧槽和直线夹角槽如果受力哪个容易断开?

2.我记得自润滑轴套这个有行业标准,你可以查找一下,实在不行给你出个主意打电话到嘉善随便问一个私企就可以。
3.拉通与不拉通好像看你的轴套用在什么工况吧?如果是一个孔放两个轴套我见过有拉通的,如果只有一个我个人大部分见的都是不拉通的(可能是我见识短仅代表我个人意见)

网友:
我觉得,有8爷和五哈的回复已经很明确了啊。LIAO大也没说错啥。只是人家说得你听不懂而已。
大侠觉得脂润滑和油润滑原理上不一样吗?

网友B:
哈哈
他们是好心
你有基础
他们说一点
你就明白了
你没基础,他们说的再多,你也听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
他们是好心
你有基础

我是才接触这方面的东西,找机械手册看了,感觉手册上规定的沟槽尺寸,和看到的一些实物相差很大,所以才来问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问个问题圆弧槽和直线夹角槽如果受力哪个容易断开?

2.我记得自润滑轴套这个有行业标准,你可以查找一 ...

自润滑轴承的沟槽和需要油脂润滑的沟槽是一样的么?自润滑轴承,我见得多的是镶嵌式的和粉末冶金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
他们是好心
你有基础

       呵呵。。学习总是一点点积累的。所以,我希望懂的大侠能尽量多说说,然后我再去消化吸收。如果总是如他们那么回答,那论坛来求助又有何意义呢?这论坛开的又有何意义呢?
       正如你说吧,他们都是好心,那起码也可以告诉去找哪一类的书看或介绍一本书给我啊。我这么说应该没错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自润滑轴承的沟槽和需要油脂润滑的沟槽是一样的么?自润滑轴承,我见得多的是镶嵌式的和粉末冶金的多。

机械手册中有直线夹角的油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问个问题圆弧槽和直线夹角槽如果受力哪个容易断开?

2.我记得自润滑轴套这个有行业标准,你可以查找一 ...

机械手册上有直线夹角的油槽,120度的。照片拍自《机械设计手册》第五版化工版11年印刷7-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