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发动机散热器的问题

楼主(2016-05-17):
想问一下,发动机散热器都得包括哪些必要部件啊,如果想要定做一个发动机散热器我要给散热器厂家提供一些什么参数啊

网友:
这个话题在“内燃机构造“这门课中用一章的篇幅来说的。另两门课”内燃机原理“、”内燃机设计“会说到怎计算,怎么布置,结构参数如何选等等。

网友:
发动机散热是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缸体本身的导热散热,第二部分是冷却液的循环散热。大侠只是在问外散热片吧。

网友:
单独定做一个的话,一般汽配城都有定做水箱的,主要的就是尺寸,散热片的层数,上下水口的直径和位置,固定支架的位置和形式,放水开关,加水口位置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