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具刚性芯轴的定位误差怎么计算,公式即可

楼主(2016-05-18):
(图片)

网友A:
要看你的定位基准和设计基准在哪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的定位基准和设计基准在哪儿的。

定位基准是工件的内孔,我现在主要想知道,那个刚性芯轴的轴的尺寸怎么确定,工件的内孔尺寸已经给了,确定为圆直径45mm,上下偏差0.025mm,我采用的间隙配合,我想知道的是那个芯轴的尺寸怎么确定,制造误差是怎么得来的,计算公式可以在哪里找?    只是一个作业,不用实际加工,给相关资料就行。谢谢

网友:
H7/h6

网友A:
由于你这个没有具体尺寸,举个例子吧。假设你要加工外圆直径公差+/-0.1,同轴度是0.08,那你的轴与孔的最大间隙只能有0.08的一半,机械制造基础那本书上在定位误差那一章应该有具体的。然后我想说的是,在实际加工批量生产中,你这个内孔已经0.05公差了,要想很高精度的外圆,只能用锥体来定位了,或者当时就不该先做孔,直径外圆内孔一刀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你这个没有具体尺寸,举个例子吧。假设你要加工外圆直径公差+/-0.1,同轴度是0.08,那你的轴与孔的最大 ...

谢谢,我想问下,能根据同轴度。来计算轴与工件内孔的间隙配合的最大值吗?   我这个题的意思是根据工件的内孔尺寸来设计夹具即我说的心轴,我现在主要不知道心轴与工件的内孔配合误差怎么计算出来,即计算出心轴的尺寸和公差,还有螺母对工件是夹紧力,这只是一个毕业论文题目根据工件要求夹具的设计,不是实际生产

楼主:
我开始是用的H7/h6的,被教授说方法错误,他说这是夹具设计,不是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