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塑料袋吸取时如何消除塑料袋间的静电

楼主(2016-05-18):
如题,本人未接触过包装领域,最近有客户需求薄塑料袋包装设备,但不知道怎么克服吸取塑料袋时把第二个袋带起的问题,怎么克服塑料袋间的静电?求大神指教!直接用离子风扇吹是否可行?

网友:
简单的讲要去除袋子上的静电!袋子的供应商这边可以做,制袋机切袋出口的地方要安装有效的除静电装置。当然还可以在做塑料袋的薄膜配方里加上除静电的添加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包装什么产品?

包充电器

网友:
袋子提前做静电消除,吸的情况也有可能是空气负压

网友:
有的厂家用气来吹
另外增加吸盘的数量(1个变成2个或者4个),也是一种办法,但要做到完全禁止,好像有点难度的,很多厂家可以接受的失误(就是一次吸多割袋子)这千分之五左右

网友:
直接在厂家定做无静电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