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合机床钻床,用的麻花钻,有导向。

楼主(2016-05-18):
我想问一个词语:刀具导向部分直径,是什么意思?

楼主:
刀具导向部分直径和钻孔的直径一样吗?

网友(点评):
钻床,直接用麻花钻导向,导向部分直径的名义尺寸当然和钻孔直径一样,但其实际尺寸要略大,具体大多少用尺寸公差控制。譬如你例图中就用了G7。

楼主:
图片上标记的部分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组合机床由于结构原因,所用钻头夹持柄或刃部伸出较长,容易摆动;在钻孔,特别是在斜面上钻孔时,容易钻偏,因此要使用导套,导套公称孔径等于钻头直径公差大于0.01到0.02。材料一般用高速钢,也可用硬质合金。使用中如磨损超出规定要及时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组合机床由于结构原因,所用钻头夹持柄或刃部伸出较长,容易摆动;在钻孔,特别是在斜面上钻孔时,容易钻偏 ...

麻花钻的钻头也是这样吗?我看书上的好像麻花钻的刀具部分导向直径是麻花钻的后半部分的直径啊,不是钻头的直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麻花钻的钻头也是这样吗?我看书上的好像麻花钻的刀具部分导向直径是麻花钻的后半部分的直径啊,不是钻头 ...

正常在打台球时一手握杆另外一只手的作用就是“导向”

导向手离球越近就越不会打偏,都是一个理。

网友C:
看着就是 钻模板和钻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在打台球时一手握杆另外一只手的作用就是“导向”

导向手离球越近就越不会打偏,都是一个理。

大神,我想知道的是,刀具导向部分直径具体指的是哪一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就是 钻模板和钻套啊

大神,你说的是对的,我想知道的是,刀具导向部分直径具体指的是哪一部分。。。

网友(点评):
你去找图出来说明,再不然去看钻模夹具就晓得了。

网友:
那个“l”是导向部分的长度!不是“直径”!!!看书要仔细!!!!!

网友:
就是钻套
你查机械工艺手册
上面有标准的

楼主:
各位前辈看下,这三张图片,5轴就是麻花钻钻床,钻的是M8的底孔,刀具导向部分尺寸d是12,但是5轴上,12直径是麻花钻后半段的尺寸啊,不是钻头的尺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就是 钻模板和钻套啊

对的,我就是有个名词,刀具导向部分尺寸是什么意思。我不懂

楼主:
大神们,我就是这两个圆圈里面的东西,是不是同一个尺寸

网友D:
1、你说的尺寸是不是12G7?如果是,有了这个G7,尺寸应该是轴还是孔的?
2、同一本书的同一章节,同一文字代号,有可能是两个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1、你说的尺寸是不是12G7?如果是,有了这个G7,尺寸应该是轴还是孔的?
2、同一本书的同一章节,同一文字 ...

那麻烦您再帮我看一下12楼的三张图片,第一张图片说5轴要加工的底孔直径是8点几的,第二张图片说刀具导向部分直径是12,按照您在前面告诉我的结论(钻床,直接用麻花钻导向,导向部分直径的名义尺寸当然和钻孔直径一样,但其实际尺寸要略大,具体大多少用尺寸公差控制。譬如你例图中就用了G7),我不理解这一部分。

网友(点评):
图片上清清楚楚画出用梯阶麻花钻在工件上制作台阶孔,前端钻头直径8.5,后面扩孔12,你说导向部分应该是多少?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麻烦您再帮我看一下12楼的三张图片,第一张图片说5轴要加工的底孔直径是8点几的,第二张图片说刀具导向 ...

谢谢前辈了。

网友:
组合机床阶梯钻用得多,可以同时钻孔倒角,因此导向部分比钻孔直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