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车削亚克力

楼主(2016-05-18):
请教各位师傅,怎样才能让亚克力车完后尽量保持好光洁度?这东西车完后总是有那种磨砂式的效果

网友A:
加工后用火焰烤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工后用火焰烤一下,

真的行?下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工后用火焰烤一下,

完了后能保持像玻璃一样的效果吗

网友:
要保持透亮需要抛光的

网友:
貌似要修光,附件是机器人瓦力的眼睛的加工图片。大侠可以看看!

网友(点评):
补充,我是用1200#打底,然后1400 1800 砂纸逐步打磨,最后用绒布抛光,牙膏也可以打磨,但是没有试过。

网友(点评):
这个瓦力不错。是自己玩的,还是公司做这个东西。

网友B:
有些广告店使用亚克力材料,去他们那里参观学习一下。
有一种亚克力抛光机,是用水电解成氢和氧,燃烧,“烧烤”需要抛光的部位。

网友C:
这种材料有一种叫“火焰抛光”的处理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材料有一种叫“火焰抛光”的处理工艺

您能具体说一下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能具体说一下吗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bKO1P2sew6AtsJNZ7UOhni2PdHL_AKPhKCoGAGbZhHqlvHwOFZV_6OOCMjh5VOBC5678y8wm-4NOQvEMQj_sA_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H8FDmut3dS1NnvwWeSPkURk1OzwUg0322e8DU-NzajL9cM6sp89yWNHihy8cGaxJDX__JQ6piAtBG8QwoaPa1_

亚克力抛光机别名火焰抛光机,主要是燃烧水电解后产生的氢气和氧气,通过火焰产生的高温,对亚克力产品的边缘毛边进行抛光处理,通过火焰高温抛光后的亚克力毛边,晶莹透亮。

网友:
抛光的话用金刚石研磨膏也可以干到透明的效果。小得瑟一下,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bKO1P2sew6AtsJNZ7UOhni2PdHL_AKPhKCoGAGbZhHqlvHwOFZV_6OOCMjh5VOBC56 ...

谢谢师傅

网友D:
刀具的前角、后角、圆角都尽可能取上限,背吃刀量,进给量尽量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刀具的前角、后角、圆角都尽可能取上限,背吃刀量,进给量尽量小。

转速仅可能去上限

网友:
火焰抛光 实际操作就火焰快速烤一下 就可以达到光亮的程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广告店使用亚克力材料,去他们那里参观学习一下。
有一种亚克力抛光机,是用水电解成氢和氧,燃烧,“ ...

正解 用药水烤一下

网友:
火烤、抛光、不知还有没有别的方法!

网友(2018-01-19):
您好 请问亚克力精车加工后的尺寸精度怎么样;难易程度怎么样,刚接触这种材料,很多性能不是很了解,想用亚克力管件做密封件,所以想了解一下,希望大侠们可以指点一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