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630和普通的低碳钢工件能焊接吗?

楼主(2016-05-18):
     不锈钢630,也叫17-4ph,是一种马氏体沉淀钢,从来没接触过,网上查的资料也不完善,干活的师傅说如果两个工件熔点差的多就不能牢固的焊在一起。    请问哪位高人接触过这种材料,能和普通低碳钢焊接在一起吗?使用什么焊接方式和焊条,有什么工艺要求?

网友A:
能和普通低碳钢焊接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和普通低碳钢焊接在一起

氩弧焊可以吗?

网友:
焊接部位易发生电化学反应,很容易生锈。最好想别的辙。

网友:
1.要先知道低碳钢、不锈钢的具体材质,因为两种类型的材料都分很多种
2.焊接保证同心度正负20丝、定位有点难、控制变形有点难
3.有无机械性能要求及其等级要求、要确定焊接坡口的大小及型式、还要确定焊接方式等

网友(2016-06-23):
无锡鼎星钢业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