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一类标准件?

楼主(2016-05-18):
需要做一个检测装置,顶杆头部这里与工件接触,尾巴那里伸到一个接近开关那里,如果有工件碰到了顶杆头部,带着顶杆就会往后退,然后接近开关感应到位置,中间有弹簧负责回位的。。
我们这里是小公司,稍微精密点的做不出来,或者很难做,设备有限,如果有类似米思米这类专业的厂做过这个是最好的。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百度去找下探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去找下探针

谢谢您
  目前看来一般的探针好像都比较小,顶杆头部需要接触到一个管件,如果太小的话容易被避过去。。 我再找找看有没有大点的探针

网友B:
探针都比较小的,但是你可以找探针厂家定做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C:
配合阀门工作的配件应该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探针都比较小的,但是你可以找探针厂家定做应该没有问题吧

定做应该没问题,小的能做大的应该更简单了,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合阀门工作的配件应该可以实现:

这个东西叫什么名字?尾部那里会有顶杆伸出来吗?如果不会伸出来的话,我没办法检测啊

网友:
这东西有的经济弹簧柱塞某宝上很多

网友D:
直接买行程开关啊,有类似的柱体轴向检测的行程开关,可以查一下。

网友:
直动式行程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买行程开关啊,有类似的柱体轴向检测的行程开关,可以查一下。

行程开关安装不进去,空间比较狭小,而且关键是尾巴那里要伸出来一节

网友E:
这个可以定做。 数量多少啊?你千万不要说是一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可以定做。 数量多少啊?你千万不要说是一件

最多五件

网友(点评):
你想要找现货估计是没有希望,如果是定做的话,5件,预计在几百块钱了得。 如果你自己可以做的话,可能不需要这么多。

网友:
溜达溜达····

网友:
自己做一个好了。又不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行程开关安装不进去,空间比较狭小,而且关键是尾巴那里要伸出来一节

设计出来出图纸吧,出来之后看要求,加工另说啊。
自己不能加工就委外加工,看图纸要求吧。

网友F:
elesa分度销,图片上有网址

楼主:
引用 网友F:
elesa分度销,图片上有网址

第三款应该就是我需要的了,非常感谢

网友:
MISUMI就有好么?

网友G:
弹簧柱塞 也可以,做治具常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弹簧柱塞 也可以,做治具常用的

谢谢,楼上说的那种已经达到我的要求了,这种弹簧柱塞后面不伸出来,没办法装接近开关检测的

网友:
这种东西用的时候很难找到,不用了无意间就看到贴了,嘿嘿

网友:
好像就是行程开关吧,如果用的很小的话可以定做,也不复杂

网友H:
MISUMI中有弹簧柱塞,希望能对你有用http://cn.misumi-ec.com/vona2/detail/110300143960/?

网友:
到制造云里看看

网友:
如果有用量的话,我们可以承制

网友:
哈哈,去年设计的时候也想过这个结构,后来查了很多标准件,没找到,用其它结构代替啦,吸盘上面也是这个结构。

网友:
C:\Users\zlq\Desktop\IMG_20160527_122913

楼主:
引用 网友H:
MISUMI中有弹簧柱塞,希望能对你有用http://cn.misumi-ec.com/vona2/detail/110300143960/?

我也是看到的这个,谢谢了。

网友:
标准件,不用自己做

网友(2016-07-10):
这个分度销第一次见,学习了~

网友:
看大神的回复来的